请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3-02):
西门子的工业控制机,现在硬盘出现故障,需要更换。主板硬盘识别项需要手动输入,但是主板保存不了设置。有什么方法能把别的硬盘(现在有128M电子盘1块)改成跟原机116M硬盘一样的柱面数,磁头数好让主板识别

网友A:
路过看看,这是干啥的。

网友B:
128M电子硬盘?是SSD固态硬盘对吧,是什么通讯接口类型?STAT?IDE?
原116硬盘是机械硬盘对吧,应该是老式的IDE通讯端口类型,是数控加工中心系统里面的对吧,拿现在新款的家用级或者商用级硬盘来安装进去,是不现实的,建议联系数控系统维修专业店。

楼主:
是IDE-40接口的电子硬盘,不是固态硬盘,安装DOS5.0,在自动识别硬盘模式的BIOS上可以成功启动,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这块旧主板的硬盘检测数值 硬盘的CHS,即Cylinder(柱面)762、Head(磁头)8、Sector(扇区)39这个必须要一样,有什么办法改电子硬盘的CHS.

网友C:
你找找以前的pctools吧,记忆中这个可以改磁道参数。

网友D:
这种老机子是不支持电子硬盘的,大容量硬盘可能都不支持(2GB以上)。

网友B:
柱面\磁头\扇区,好像这些都是硬盘的基础物理数据,就是必须要根据出厂时候定制的存储容量来设定参数的。
所以,你还是想办法寻找回116M的硬盘吧,哪怕是二手的。

网友E:
不用想了,西门子的这个古董不支持电子盘,建议你还是去旧货市场找10G或以下的老盘

网友E:
呵呵,我还有这样的古董主板,不过很长时间没通电,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网友E: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开机不要自动检测COMS,用手动输入你的参数,不过你的盘必须是1G或以下,这个方法在99年的时候试过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