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5.1V齐纳二极管是如何工作的?为何两端的电压不是5,。1V?

楼主(2017-03-02):
INC输入24V,但我测量齐纳二极管两端只有1.8v,稳压二极管不是稳定电压5.1V吗??为何这样呢??如何分析呢?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分析呢?所以电位都是相对的吧?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保护发光二管两端的电压的,不是稳压电路。

网友B:
黄色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1.8-2.0V, 你测的就是这个电压,齐纳管只有反向击穿时才能工作。

网友C:
唉,三个元件并联,要按照并联电路去分析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加上这个齐纳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正常的工作状态下它应该不是工作在方向击穿吧?什么情况会导致它反向击穿呢???

网友D:
过电压不见击穿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加上这个齐纳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正常的工作状态下它应该不是工作在方向击穿吧?什么情况会导致它反向击穿呢???
您提供的电路只是局部,图中齐纳管与LED反向并联,LED导通发光则齐纳管反向截止,可保护LED不被反向电压击穿,当LED开路时齐纳二极管反向击穿可起稳压作用(但通常应串个限流电阻),同时还可以使后续电路继续工作,当然是小电流电路。就图中的元件而言,并齐纳管可稳定LED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E:
齐纳二极管我怎么这么陌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教一下,那当LD灯开路的时候,齐纳二极管被击穿后会有稳压5.1V的特性吗?

网友F:
测得的电压应如3楼所说,其作用参考2楼;LED两端正向电压不会高于稳压值,并提供反向通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下,那当LD灯开路的时候,齐纳二极管被击穿后会有稳压5.1V的特性吗?
从理论上讲:当LED灯开路时,齐纳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就是它的稳压值,即5.1V。但在实际的电路中,齐纳二极管会不会损坏取决于通过它的电流,如果后续电路的电阻够大时,齐纳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就是5.1V。您能测得1.8V的电压,说明是有后续电路的,且电流也不大,因此,您可以把LED灯断开,实际测下齐纳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就很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齐纳二极管我怎么这么陌生呢!
说稳压二极管您是不会陌生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击穿机理有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两种。齐纳二极管属于稳压二极管中的一种。通常是按电压来分,小于6V稳压值的是齐纳击穿的稳压二极管,大于6V的就是雪崩击穿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大概多大的电压能把它反向击穿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齐纳二极管我怎么这么陌生呢!
说稳压二极管您是不会陌生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击穿机理有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两种。齐纳二极管属于稳压二极管中的一种。通常是按电压来分,小于6V稳压值的是齐纳击穿的稳压二极管,大于6V的就是雪崩击穿的稳压二极管。
雪崩击穿还会恢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大概多大的电压能把它反向击穿呢?
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也就是它的稳定电压。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当加在齐纳二极管上的反向电压较高时,受强电场作用会形成大的反向电流,而电压基本不变,人们称这一现象为雪崩击穿,这个基本不变的电压被称为雪崩电压。6V以上的齐纳二极管就是靠雪崩电压工作的。
   齐纳二极管处于反向击穿状态时,只要流过PN结的工作电流不大于最大稳定电流,齐纳二极管就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