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 报CSF2

楼主(2017-03-02):
施耐德ATV61 37KW变频器间隔几天报SCF2 ,断电复位后能继续使用几天,又重复报相同故障,更换驱动板后,也未能解决。哪位大神遇到过此情况,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查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连接情况以及电机的绝缘情况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将故障变频器与相同型号正常运行的变频器互换了以后,还是存在相同故障。

网友A:
如有基础或条件检查电流传感器是否正常或直接更换电流传感器

网友B:
观察显示电流是否稳定?排线?CPU控制盒?

网友C:
电流传感器,再注意一下 电流传感器到驱动板之间的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