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子的选择

楼主(2017-03-02):
我现在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环保公司,生产污水船穿的。我目前在公司做助理工程师,师傅不太愿意搭理我。今天科长问我电机功率是5.5KW的,这个柜子要怎么选?怎么布置?线怎么走?我一脸懵逼。我是去年6月份刚毕业从事这份工作,之前一直在车间接接二次线。今年刚转进技术科。这些东西都没接触过。前两天师傅让我根据电气布置图做电缆清册,不知道做的对不对。发给师傅看,他也没回复我。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迷津啊。
我的疯狂百度搜也搜索不到。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
你们科长就说一个5.5KW的电机控制,但不说需要什么样的控制方式,干嘛用的,这让谁也没办法做
也许你们有固定的控制方式吧

网友B:
柜子都是标准的了,就根据你现场位置,实际东西的体积,选标准柜即可。找一个制造商柜体样本做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接触这些。是以前做过的一个合同。现在好像是客户那边需要重新做,以前的设计要求要问那个带我的师傅。可惜我那个师傅不愿意交。刚刚打电话问他,他说他来弄。
我的疯狂百度搜也搜索不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慢慢了解吧,如果一开始不能遇到一个好师傅,学习的过程中比较受气

网友C:
柜子要根据电气的一些规范,另外设备的一些零件的摆放,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电气控制柜所处于的环境决定了你的柜子需要的防护等级,这个你都要先关了解一下。如果有成功的案例,借鉴下就可以了,慢慢来。

网友D:
呵呵,遇到态度不好的师傅,没办法,自己自学吧。
5.5KW的三相380V的电机,电流约为11A,单单一个电机控制,用什么柜子?用控制箱即可。电机导线选用4芯×4平方的铜芯电缆线,布线可穿管,可放置线槽。

网友E:
师傅不愿意带新人,还是靠自己吧,电机怎么控制,需要多少元器件,再设计柜子大小,在设计布线图啊

网友F:
他来做的话,则工作方面已不存在问题;那么,可以自己先作些设想,再与实际的比对。

网友G:
你们领导问的问题也比较有特色
问5.5的电机如何配材料还靠谱点吧!

网友H:
自己多留点心吧

网友I:
好好谦虚谨慎,

网友J:
我们新做设备柜子也是根据有多少配件算好再定尺寸,底板来了我都是把变频器,空开,PLC等摆好,没有事先画位置图的,一般都知道要用什么配件

网友K:
找以往资料参考,copy还不会么

网友L:
电柜要实现什么功能?电柜里面需要装多少电气元器件?怎么布线?这涉及柜子的大小尺寸问题?
电柜安装是什么方式?在哪里安装?这涉及柜子的进线口和出线口的位置和大小问题?

网友M:
  有些师傅水平并不高,恐怕你比他懂的多,这是自私与不自信的表现。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不会测绘齿轮,不会配对齿轮的变位系数,虚心向老师傅请教,人家不愿说,一脸看不起的样子。我不服气,查资料自学,也一样学会了。人要有志气,只要你想学,现在学习途径太多了。不过,作为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要尊重师傅,要勤劳、要能吃苦,这样才能逐步在单位上有地位。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有些师傅水平并不高,恐怕你比他懂的多,这是自私与不自信的表现。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不会测绘齿轮,不会配对齿轮的变位系数,虚心向老师傅请教,人家不愿说,一脸看不起的样子。我不服气,查资料自学,也一样学会了。人要有志气,只要你想学,现在学习途径太多了。不过,作为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要尊重师傅,要勤劳、要能吃苦,这样才能逐步在单位上有地位。
是的,现在除非非常偏的知识,一般的知识想学习,有太多途径了。关键还得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