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YO PLC 参数不能修改,

楼主(2017-03-02):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参数为什么不能修改!

楼主:
那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PLC运行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软件截图那里,显示RUN,绿色背景。PLC运行了。

网友C:
也可能模式不对

网友D:
有些机型支持在线写入改动的程序,有些机型不支持运行中下载程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