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今天一个客户来上门说进项是220V的变频器有么。我说有的,拆了一个1.5KW的小变频,结果看了之后说他的电机线只有两项,我这变频器输出是三相的不知道怎么接。然后我就知道他的电机是单相电机,可是单相电机要配专门的变频器啊。我这输出三相的只接两项,肯定输出报警啊。可是我听说怎么设置可以把报警去除掉啊。哪位老师帮忙解决下。按电机去配变频得将近五六天时间。

网友A:
即便是变频器不报故障,单相电机也转不起来的。而且不能接启动绕组,总之,不是简单的应用。费力不讨好。单相电机变频控制不是不行,是性价比不好。很少见有人用。

网友B:
单相电机没有接变频器的吧

网友C:
把单相电机的电容去掉

如果是三根线,找到公共线

测量公共线和另外两个线圈的电阻

如果电阻一样的话

直接把公共线接220v的变频器输出v,另外两个接u w

电阻不一样的话 不建议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单相电机的电容去掉

如果是三根线,找到公共线

测量公共线和另外两个线圈的电阻

如果电阻一样的话

直接把公共线接220v的变频器输出v,另外两个接u w

电阻不一样的话 不建议用
如果电阻不一样是不是很容易烧,一样的电阻这样耐用吗?

网友E:
想用变频器就换电机;

网友F:
除了换电机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G:
报警屏蔽掉的话用时还安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单相电机的电容去掉

如果是三根线,找到公共线

测量公共线和另外两个线圈的电阻

如果电阻一样的话

直接把公共线接220v的变频器输出v,另外两个接u w

电阻不一样的话 不建议用
如果电阻不一样是不是很容易烧,一样的电阻这样耐用吗?
一样的电阻 用过两年都没坏

后来离职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个要外加散热风扇 在电机低速运行的时候 自身的风扇几乎没有作用,

网友H:
一样的电阻,可能是起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一样,耐受电流的程度一样。

网友I:
这个还真没有接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用变频器就换电机;
电机倒是不用换,把切掉的启动电容的方法总感觉不靠谱。还是弄个专门给单相电机调速的变频,很少有人给单相电机调速。用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