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各位大神谁知道电缆清册根据电气布置图怎么做的?电缆要怎么选择?如控制电缆,动力电缆之类的。求救!
我的疯狂百度搜也搜索不到。

网友A:
控制电线我一般都选择1.5mm2 BVR软铜线,至于动力线应根据你的功率大小不同留一定的余量来选择的。仅供参考

网友B:
不知是指软件的使用,还是材料的选型,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材料的选型。软件的使用的话应该是根据功率来算的嘛。
我的疯狂百度搜也搜索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根据功率大小不同留余量啊?还有选择几心的要怎么看啊?
我的疯狂百度搜也搜索不到。

网友C:
控制线用BRV线 一般0.75-1.5m㎡
动力电缆,开关接触器保险等就是根据实际负荷来确定

网友D:
如果用plc,plc的输入一般0.5的brv线就行,输出,继电器的0.75或1,晶体管的0.5。动力线要算功率,再选择线径。

网友E:
电缆都是根据设备容量来配线,必须先知道设备容量,输送距离的长短结合不同电缆的敷设方式的安全截流量来选配

网友F:
看来楼主是在设计单位工作,第二次见到你的类似帖子,得有原理图,设备布置图,场地条件等,根据这些条件和规范要求,才能选择合适的电缆、敷设方式、长度等,凭空这么问,谁也说不出来。

网友G:
楼主需要把相关行业的电气设计规范拿出来学习下,里面内容比较全面。

网友H:
算好功率,然后预留好余量

楼主:
比如说师傅就给了我一张这样的电气布置图我要怎么做电缆敷设?谢谢
我的疯狂百度搜也搜索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