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华兴电机有熟悉的吗      华兴驱动器与固高卡的反馈信号连线时,怎么驱动器没有AB相呢?

网友A:
固高什么板卡?运动控制卡?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驱动卡?
翻阅两边的硬件手册,或者致电两边的硬件商的售后热线。

网友B:
华兴有步进驱动器,有伺服驱动器,不知你说的那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高GTS系列的4轴运动控制卡       华兴DM500驱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DM500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DM500不支持,换驱动器或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