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新手求助!本人刚学三菱plc,用白光触摸屏控制plc,在plc运行模式下触摸按键,plc输出端Y点没有反应,但在plc的STOP模式下触摸按键能正常控制plc输出Y点的通断,实现plc程序要求。另外在plc的RUN模式下输入端的com口外接开关电源的-24V,用其短接输入端的x点,输出端关联Y点能按照plc程序要求输出,同时触摸屏上的关联按钮也会凹下去,拔掉X的-24V测试线触摸屏上的按钮又会突起来,以上两个状态下包括按钮的互锁功能,X的监视亮灭也正常,就是在plc的RUN模式下触摸按钮没有反应(通过控制M再驱动Y也不行),只有蜂鸣器的声音!(更换全新三菱触摸屏GS2107测试还是一样的问题)另外这个PLC的RUN和STOP模式相反了?请注意看那422端口盖子上的STOP和RUN字样和拨码开关位置还有指示灯的显示,是不是正常?

网友A:
外在plc的RUN模式下输入端的com口外接开关电源的-24V,用其短接输入端的x点,输出端关联Y点能按照plc程序要求输出,同时触摸屏上的关联按钮也会凹下去,拔掉X的-24V测试线触摸屏上的按钮又会突起来,以上两个状态下包括按钮的互锁功能,X的监视亮灭也正常

看到这句我想新手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输入是只读变量,触摸屏不能改变只读变量的值。

至于后面写什么用M都不可以,那基本上是组态或者PLC程序写错了。

网友B:
呵呵;完全是PLC程序的原因;
V606上你肯定是直接对PLC的Y点进入ON/OFF控制,而不是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大家的热情的帮助!我用M来驱动Y也不行啊,触摸屏编程软件那里勾选输出内存和联结输出内存和指示灯内存都不行啊

网友B:
在屏上设M21为交替型;
PLC程序先全清空,然后只写以下几行:
LD M21
OUT Y1
END

在屏上再操作M21按键看下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你的耐心指导,根据你的要求写了那一段PLC程序和重新写了触摸屏的程序,经过测试在PLC的RUN模式下完全OK,按一下Y点亮,再按一下Y灭!

网友C:
用屏控制PLC输出,还要和程序有关系,冲突了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的耐心指导,我似乎知道了问题所在,我原先在PLC程序里是各个X点驱动M,再用M点控制Y点的,所以控制M点Y也没有输出,经各位大师指点,我把所有X点去掉,直接用M点驱动Y点,然后在触摸屏里把输出内存关联M就可以正常触摸了!多谢大家!

网友D:
初学 不习惯用M.D等等。正常。

网友B:
使用触摸屏,那要明白屏的功能,那些要通过屏来实现;
思路先理顺了再编辑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网友E:
买到水货plc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耐心指导,我似乎知道了问题所在,我原先在PLC程序里是各个X点驱动M,再用M点控制Y点的,所以控制M点Y也没有输出,经各位大师指点,我把所有X点去掉,直接用M点驱动Y点,然后在触摸屏里把输出内存关联M就可以正常触摸了!多谢大家!
X点是PLC控制器的输入端子信号呀,跟触摸屏都没有任何关系的。触摸屏不能更改PLC内部的X点输入状态变化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