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能不能在网上买步进驱动和发脉冲设备让它转起来?

网友A:
不能,需要配套的电机和驱动器,建议废弃,购买成套崭新的回来,也不贵。

网友B:
呵呵;没必要;
直接整套买吧;

网友C:
可以的,可以确定你这是两相步进电机,其实所有两相步进电机都是8根线的,只是有些厂家给你做好了是力矩型还是速度型而已。你需要确定的是步进电机是42、57、86(其实外形尺寸就可以确定)然后好配置驱动器,可以参考下图接线方式

网友D:
步进系统很便宜,买一套得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楼主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步进电机8根线的力矩接法 与速度接法的方法吗?,这个我一直不太明白。6根线的步进电机我会接,但是8根线的我并串我一直分不清,只有通电后去试,排出2种接法。求大神开贴子,跪求科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步进电机8根线的力矩接法 与速度接法的方法吗?,这个我一直不太明白。6根线的步进电机我会接,但是8根线的我并串我一直分不清,只有通电后去试,排出2种接法。求大神开贴子,跪求科普!
串联是力矩型,并联是速度型。

网友E:
回复 网友C:
问题我能分出那些事同相的线,但是不知道怎么接串并啊   有时候我A组可能是串联,B 组是并联,只能同电后,看电机状态后才能调整,

网友C:
同一组线圈,万用表可以测通,总共4组线圈,8根线。至于哪两组是A相的,哪两组是B相的就要看手册了。或者是问厂家,或者对比下你电机的线的颜色跟大部分厂家电机线的颜色相同否,相同可以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