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故障4

楼主(2017-03-02):
某用户变频器坏,【正弦4KW】,换一台4KW三晶变频器【海绵切割设备】,安装完毕,通电试机,电机始终低速,提不起速来,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U V W 】正常,换电机故障依旧,怀疑电机电缆有问题,测量电机接线盒处电压,三相不平衡,换一条电缆正常。三相不平衡是电动机不能正常运转的罪魁祸首。

网友A:
电压不平衡变频器应该也有报警功能吧,不过这种问题一般很少会注意

网友B:
实际上这个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多见于双电机并接的状况,很多时候变频器甚至不报故障,多见于陶瓷,石材抛光等生产线

楼主:
变频器输出三相是平衡的。电机处不平衡。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缆可能存在暗断或是里面断股似断非断

网友D:
电缆线往往不靠谱的,

网友E:
该故障看似简单,但不是很好判断。

网友F:
多谢分享经验啊

楼主:
我建议客户换了一条粗一点的电缆。

楼主(2017-06-06):
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平衡的,所以不会报警,只是电机端【接线盒】的电压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