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iwan的压力传感器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7-03-02):
看了下,可能是压电陶瓷,后面三个脚的传感器有点像霍尔传感器,不明白到底什么原理,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就是检测型变的一个装置,但是现在都拆下了,校正就是麻烦事

楼主:
那个铜制的一体化螺栓里面有形变的东东么,后面电路板上有个传感器不知道是不是霍尔,这样的话每次上机都得校准啊,拧紧拧松都影响

楼主:
好像知道的人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