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和漏保

楼主(2017-03-02):
目前家装很多接地都是不规范的,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有的商品房等电位没有接,只是装饰,而老的房子地线更是不规范,可以说目前漏电保护的还是要靠漏保,对于漏电,漏保开关和接地那种更有优势呢

网友A:
插座都是漏保开关,3线制有地线,卫生间有等电位。
乡下民房没有地线,就一个普通的2p 漏保
有钱人家盖2层小楼的挖坑时埋角钢自制地线见到过。

网友B:
接地线弄好其实比漏保安全

网友C:
最好双管齐下

网友D:
现在一般按照严格遵守施工现场的方案做,民房就不知道,

网友E:
接地要加漏保

网友F:
正常情况下,接地比漏保效果更好,但也正因为没接地,才体现了漏保的重要性,如果接地是第一保护,那么漏保是第二保护。

网友G:
最好一起,双保险

网友H:
自建房很难做到,一业主意识不够,因为不懂,二农村施工方偷工不给做或不懂做
前几年自家建 房,因自己在外委托全包给人建,有要求做接地并教施工方怎样做,后来回去一问是有做了,但接头处没焊接,说用铁线绑了也一样,气得自己话都说不出来

网友I:
各有各的用处,都要用上,双管齐下

网友J:
貌似接地是为了防止(外壳)产生高电位(或产生大电流而跳闸),漏电保护开关则可以作为防触电的保护,没有直接比较过其优势。

网友K:
接地和漏保作用不同!还是尽量别涂省事!

网友L:
民房很少按规矩呀。

网友M:
都要吧`按规定

网友N:
接地和漏保好像是两种不同的保护措施。个人猜测

网友O:
我家就是我自己搞了地线,用角钢砸的,另外又安装了两个漏保施耐德的。电热水器单独加的漏保15MA。等于三层漏保保护了。小心行的万年船

网友P:
现在还是好多不专业的人在做家装,没有这个意识,就知道有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