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想用PLC做一个自动检测电阻的设备,把测量结果显示在触摸屏上。但是这些被测电阻比较小,都是1Ω,2Ω的,要求比较精确。该怎么做呢?直接用PLC的热电阻模块,测的精度应该达不到。

网友A:
1欧2欧的那精度要求很高了,检测速度有没要求呢

网友B:
买个带通讯的电阻测试仪就行了

网友C:
用高精度的台式万用表,做测量,用探针切换测量对象。

网友B:
他是要做到屏里面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是要做到屏里面去的
用高性能的,本机上携带有通讯端口的型号,支持数据传送的,直接用台式机电脑和万用表通讯,安装万用表厂家提供的配套软件,用大屏幕的电脑显示器显示数值。或者和PLC通讯,再经触摸屏显示。

网友D:
阻值太小了,主要是干扰无法解决,除非你的线路特别特别的短,而且电磁环境干净,否则很难保证精度。
我有一个台架式的万用表,但没有使用过通讯,只是当了一般的万用表在使用。精度可以达到千分之一或者更高。
我用PLC检测电阻,就是用的一般的模拟量,然后用一个10的开关电源,用电流模式读取,读取的数据用这个台架式的万用表来对比,然后校验出电阻的阻值。
现在就算是你读取了电流信号,如果你没有高精度的校验方式,读出来也没有用的。

网友E:
主要是如何测量和信号的读取;
可否参考以往检测该类电阻的方法(是否有这样的方法)。

网友F:
主要就是把环境的干扰解决再说,怎么也得有一些少量的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带通讯的电桥测试仪貌似有点小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没要求

网友G:
关键是取样电路怎么做,简单的做法一是电阻上加稳压源模拟量测电流,或者电阻上加恆流源模拟量测电压。如果要求高精度网上买一块A/D转换模块,十位十六位二十四位的都有,有输出TTL的,有输出modbus的,可以方便地与PLC连接。

网友H:
市面上多得的测量电阻电压的仪器。我们有过要求测量几毫欧的应用。直接买这样的仪器,相互通讯读取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I:
解决了电阻检测,其他就不是问题了
用成熟的检测仪器似乎楼主嫌贵

网友C:
想自制,精度肯定达不到。
又想精度高,费用低,两难,本来工业用的仪器仪表领域都是很贵的。一台PLC控制器+相关的模拟量模块+触摸屏,费用至少需要3000元左右,而一台高精度的电阻测量仪表,也差不多这个价钱。看你自己选择了。

网友J:
带通讯的数字电桥加PLC可以吧

网友K:
就是欧姆定律固定的电压,精确检测电流,计算直流电阻。要精确,电压要稳定精确,检测电流传感器要高精度。仅此。

网友L:
间接测量,电桥原理,反算回去给触摸屏显示阻值。

网友K:
其实这种直流电阻检测的装置,自己做同样可以满足高精度要求。一个是供电电压,要稳压且精确输出,一个是电流检测电路要高精度。就是元器件的选择问题。技术上没什么难度。

网友M:
用高精度的电阻测量仪与PLC通讯~~~~~~

网友N:
几个欧姆太小的,真不知道怎么测试呢。
楼主解决了没有 ?

网友O:
市场上有专门的测试仪器,然后用PLC读取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N:
现在就是打算用带通讯的电桥测试仪来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打算用带通讯的电桥测试仪来做
选购电桥的时候,要选有RS232通讯端口的电桥,最好还能附带厂家配套的上位机软件光盘。

网友L: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打算用带通讯的电桥测试仪来做
其实plc模拟输入模块小电流电压信号采集精度都很高的,自己做没问题,精度1欧以下没问题。

网友N:
回复 网友L:
精度1欧 ,不是这么会事吧  ?
人家要测的电阻就是1个欧姆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N:
精度1欧 ,不是这么会事吧  ?
人家要测的电阻就是1个欧姆的
0.1欧也没问题啊,基尔霍夫定理计算就足够了,单双臂电桥也是这样做的,不是专业产品还未必有常用的plc测量准确。

网友L:
引用 网友N:
精度1欧 ,不是这么会事吧  ?
人家要测的电阻就是1个欧姆的
实际就是自己做个电桥,现在的plc的ad模块不会比以前的电桥的指针表头精度差很多吧,另外plc电流源电压源还可以采集,再和测量的比值运算,不要求电源绝对稳定。

网友K:
楼上的发言很不错,用电桥是一个方法,要求是桥源要稳压,电桥电阻的精度要高,稳定性要好。另外还有一个测试方法,就是精密电源作用受试电阻即可,比如精密的恒流源供电,测量电阻两端电压,或者精密的恒压源,测量电流计算受试电阻。自己做可以。不会就去买现成的。总之,这个测量方法本身不复杂,也很容易实现。

网友P:
搭电桥;AD转换

网友N:
楼主,我这里有个板子,可以借你测试用。
板子有带一个显示屏,可以把测量值直接显示出来。
需要的话联系我QQ:576823498

网友Q:
现有专为做电阻自动测试台定制控制板,带屏显,多路测试,报警输出拿功能,说出你的要求定到,

网友R:
带通讯口的仪表然后和PLC通讯。

网友S(2017-10-23):
回复 网友K:
大神有个问题请教你,我用直流稳压电源,加PLC模拟量模块,用稳定的电压,测量电流,再算电阻,那接线方式,是不是把模拟量当做一个电流表串再电路里啊?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K:
回复 网友S:
可以。电流检测需要电流传感器,电压已知。就是在一个电路的回路里用欧姆定律。

网友T(2020-06-01):
回复 网友C:
你好可以联系一下你吗,有个测电阻问题请教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