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模块会烧吗?

楼主(2017-03-03):
一个plc输出模块,是继电器输出的,输出接24v继电器,如果输出端不小心接入ac220火线会烧模块吗?。。。。。我看输出模块上有继电器标志想当然以为是继电器输出,看来是我理解错误,应该是外接继电器的意思。昨晚一220v火线与输出模块输出端短路,重新送电后整个输出模块都没有输出了,可能输出模块烧了,这种情况输出模块可能是什么输出?为什么烧毁?烧毁了里边的什么原件?请各位老师给解惑,谢谢

网友A:
继电器输出就是一个开关量,接220v也可以用的呀……

网友B:
在设计的时候记得加装保险,以防意外短路。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的没问题

网友D:
继电器输出的应该可以接入220V
怀疑原来有接24V,又接入220V后短路烧了这个触点。

网友E:
继电器输出可以接220V电源。

网友F:
开关量继电器输出型的接220V,不一定会烧,正常用看电流大小。建议换回24V

网友G:
思维混乱;

网友H:
plc输出开关量信号,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干触点输出,可以接220回路,一种是晶体管输出,只能接低压回路。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个plc输出模块,是继电器输出的,输出接24v继电器,如果输出端不小心接入ac220火线会烧模块吗?。。。。。我看输出模块上有继电器标志想当然以为是继电器输出,看来是我理解错误,应该是外接继电器的意思。昨晚一220v火线与输出模块输出端短路,重新送电后整个输出模块都没有输出了,可能输出模块烧了,这种情况输出模块可能是什么输出?为什么烧毁?烧毁了里边的什么原件?请各位老师给解惑,谢谢
PLC的输出模块上有编号是COM的接线端子,有编号是Y0~YX的接线端子。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控制器模块,那么您是怎么接线的呢?有现场图片可供分析吗?

网友I:
如果是PLC模块机控制器,每个单独的模块,正常工作的时候,都会有电源指示灯点亮,指示工作状态的。
如果是PLC一体机控制器,本机上的指示灯大概有三个非常显眼,分别是电源指示灯、运行指示灯、故障指示灯。

您的PLC控制器上有没有指示灯呢?点亮状态又是如何的呢?

网友J:
应该是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PLC模块机控制器,每个单独的模块,正常工作的时候,都会有电源指示灯点亮,指示工作状态的。
如果是PLC一体机控制器,本机上的指示灯大概有三个非常显眼,分别是电源指示灯、运行指示灯、故障指示灯。

您的PLC控制器上有没有指示灯呢?点亮状态又是如何的呢?
接线是由外部24v电源模块正接至输出模块的公共端,输出模块输出端接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至电源模块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PLC模块机控制器,每个单独的模块,正常工作的时候,都会有电源指示灯点亮,指示工作状态的。
如果是PLC一体机控制器,本机上的指示灯大概有三个非常显眼,分别是电源指示灯、运行指示灯、故障指示灯。

您的PLC控制器上有没有指示灯呢?点亮状态又是如何的呢?
现在有输入信号时没有输出,输出指示灯都不亮。为什么烧坏一个输出点其他输出点也不能用?是其他的也烧毁了吗,如果是晶体管输出,坏的什么元件,其他输出点是怎么坏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PLC模块机控制器,每个单独的模块,正常工作的时候,都会有电源指示灯点亮,指示工作状态的。
如果是PLC一体机控制器,本机上的指示灯大概有三个非常显眼,分别是电源指示灯、运行指示灯、故障指示灯。

您的PLC控制器上有没有指示灯呢?点亮状态又是如何的呢?
现在有输入信号时没有输出,输出指示灯都不亮。为什么烧坏一个输出点其他输出点也不能用?是其他的也烧毁了吗,如果是晶体管输出,坏的什么元件,其他输出点是怎么坏的
24v电源模块是否正常,晶体管输出有可能损坏晶体管。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PLC模块机控制器,每个单独的模块,正常工作的时候,都会有电源指示灯点亮,指示工作状态的。
如果是PLC一体机控制器,本机上的指示灯大概有三个非常显眼,分别是电源指示灯、运行指示灯、故障指示灯。

您的PLC控制器上有没有指示灯呢?点亮状态又是如何的呢?
现在有输入信号时没有输出,输出指示灯都不亮。为什么烧坏一个输出点其他输出点也不能用?是其他的也烧毁了吗,如果是晶体管输出,坏的什么元件,其他输出点是怎么坏的
请使用笔记本电脑,使用编程数据线连接电脑和PLC控制器,运行编程软件,在线监视输入端口与输出端口的程序执行情况,来判断输出触点是否损坏而没有真实的输出。

网友L:
PLC有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两种,各有优缺点根据使用场合选用

网友M:
具体看型号,晶体管的肯定烧,继电器的看具体接线状况

网友N:
输出模块是什么型号,根据型号看能否判别是哪种输出;若元件损坏,具体则与内部电路及接入电源的情况有关。

网友O:
继电器输出一般是都可以的

楼主:
已确定是从站上一个东西烧了。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理

网友P:
是不是你那个24伏电源也是通讯模块电源,你把220和24伏正并联了,所以把他也烧了。我只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