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相的问题

楼主(2017-03-03):
今天在一客户那,有台螺杆空压机客户说控制屏没电,问他进电正不正常,他说用电笔测了三相都有电,我拿出万用表测了一下,ab,bc相电压正常,ac相没电,到客户空开处一看,一路上线烧断了,问什么烧断这路用万用表可以测到跟b相有电压呢?

网友A:
通过回路过来的电,空压机上一般会有一个控制变压器,变压器上端应该接的是AC相。比如A相烧断,测量空压机侧AB相就会有电压,BC相正常,AC相就没有电压.C相烧断也是同样如此。

网友B:
你测量出来的是多少V ?AB与BC电压一样吗?

网友C:
你测到的AB其实还是BC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压相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相同
如果你能把空压机的进线处的空气开关关掉,测量结果就会正常了。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受到线路中的负载影响测量结果的。

网友E:
大体应如1楼所说,在现场或图纸上应当可以查看到。

网友F:
1楼一步到位

网友G:
线路回路,你查证下

网友H:
看来有时候还是得用万用表测测准确数值呀。

网友I:
细心检查,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J:
装电压表就知道缺相问题

网友K:
这明显就是缺相,用试电笔是检查不出缺相的,必须用万用表进行检测,试电笔测试的是通过回路进来的电压,是假电压..

网友L:
很多维修电工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直接用试电笔来测是否三相都有电,很多时候往往缺相检查不出来

网友M:
电笔测的都有电,万用表测的有两相间没电?万用表测的是两相间的线电压,表笔测的是一点的电位。参考点是大地。不一样呦。

网友N:
有回路所以电笔测不准。

网友O:
维护工程师更多时候是用仪表,维护保全工就习惯用电笔

网友P:
还是要相信万用表,三相电笔无法检测,因为你下段有灯,变压器灯等,会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