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3):
求大神赐教。一般电气柜,PLC柜子到配电柜,水电柜还有之类的要选择多大的电缆以及几芯的呀?

网友A:
看负载吧。

网友B:
电缆是走地沟还是线架?具体PLC有多少点需要与电柜连接?什么都没说,猜也猜不明白。

网友C:
电缆的线径根据使用环境和负载情况来确定。

网友D:
这个问题,就像询问:我应该购买多少价钱左右的家用小汽车呢?

您的PLC柜子内部,使用了什么工控配件呢?有交流接触器吗?有变频器吗?有伺服驱动器吗?有固态继电器吗?您的PLC柜子,是控制什么工业设备的呢?是大功率的交流电机吗?还是大功率的发热丝的电加热系统呢?

网友E:
真的是什么都不会,无从教起

网友F:
从零点几到上百平方的都有

网友G:
柜内控制线基本是0.75,根据要求分色,强电负载根据负载来定,相线分色

网友H:
配电导线根据负载的功率选择。

网友I:
根据负载选择,lz如果是买的设备,可咨询设备生产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缆走桥架。多少个点与电柜连接?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PLC柜子内就是小型断路器,2P,3P插座等等。用在泵船上。比如污水泵船,加压泵等等

网友J:
你这个问题估计不好回答
要看实际情况的
负载是什么功率多大?
还有如何控制这些都是必要条件才能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是这些给我的合同上没有,就是浮坞泵站使用的。

网友K:
看得出你是慌了手脚!

网友L:
根据现场负载情况来吧,你这个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那至少客户应该给你了现场使用要求和工艺流程参数吧!
如果这些都没有谁能设计?
不可能客户什么都不懂就开干了吧!
就好似你要建一栋楼,你至少自己要确定建多高或者建多少个房间吧!
这些前题都没有谁能给你做?

网友M:
这个问题问的很失败,有多大的负载就选择多大的电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缆走桥架。多少个点与电柜连接?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你这么多的问题,你连一个都搞不清楚。有多少设备,设备工艺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啊。第一次接到这么重大的合同。刚进入技术科一个月。而且什么都是自己摸索着,可是每次都是很赶的活交给我处理。师傅还不在家。问他,他也不太愿意交教什么。受不了了都。

网友N:
先要弄清楚负载的功率 再来选择用什么样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