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柜子

楼主(2017-03-03):
求哪位大神帮帮忙。师傅不在家,科长让我做设计。完全无从下手。没什么太大的控制要求。就是普通的PLC柜西门子1台,2台水泵变频柜GGD-90KW 变频器ABB,现场操作端子箱2台。求哪位大神支支招。急急急。

网友A:
制作什么?排版还是画图,还是接线还是怎么控制?完全不懂你在问什么

网友B:
直接电话联系师傅获得技术支持,如果师傅拒绝,直接投诉到科长哪里,说师傅罢工。
如果是将上述设备使用电脑设计软件绘制图纸,将它们连接起来一起通电工作的要求,直接按照标准选用导线画线连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AD绘图

网友C:
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你居然没准备好  这么好机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天时地利人和,就差个人和啊。求救浮坞泵站西门子PLC柜电气原理图怎么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CAD绘图
有多少元件,元件尺寸,大概计算出箱体尺寸,然后在画图?有什么问题?

网友D:
你这个说法不详细,你先把电气控制原理图(根据控制原理)给画出来,选出元器件。再根据柜体安装的位置画出柜体外形图,画出安装板的布局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时地利人和,就差个人和啊。求救浮坞泵站西门子PLC柜电气原理图怎么画?
如果是新手,建议打开师傅的工作电脑(需要知道登录密码),直接使用师傅以前制作的工程案例来做模版,直接做相应的修改,OK。

我的就是,不懂怎么重新弄的话,直接拿来主义。

网友E:
根据控制要求绘制电气原理图及元器件布局图再按图施工。

网友F:
实在搞不了,发个合适的红包找人做下

网友G:
先绘图,不懂的晚上提两瓶酒直接到师傅家问题解决了饭也吃到了,一举两得

网友H:
如果用CAD,一个是控制原理图,一个是元件排版安装图,这都需要先做图块再调用,当然图块你可以用以前的图做配件制作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CAD绘图
设计是吧?没有思路不如把以前弄过的改一下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佩服。师傅现在出差了。要是他在家,这些根本就轮不到我的

网友J:
先主回路  控制回路慢慢研究  。 壳体 还有板面好弄  壳体高一点 都可以   大一点  千万要够用@!!!

网友K(2017-04-11):
晚上下工夫去扒书吧,拿出大学考试的突击精神做出来,以后就越来越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