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3):
想要位置控制方式,脉冲加方向的   它们两个的怎么接线

楼主:
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是哪些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是哪些线
CN2的6、7、18、19就是接PLC或者运动控制卡的脉冲+方向或者CW+CCW。

网友B:
CN2就是,正反转是通过程序来控制的

网友C:
参数里应当是可以设定+脉冲加-脉冲模式还是脉冲+方向模式;

网友D:
表格是固高端子板的引脚说明吧(没了解过);或可对照两者的说明书,试查找对应的接线,并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