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3):
如题,本人在一本教材上看到了例子,整段如右      [SEGD D12 K2Y20]
在GX上输入不了 ,这段是用在数码显示输出的地方

网友A:
[SEGD D12 K2Y20]指令仅仅支持FX2N,不支持FX1S(1N),可能是你选用了FX1S(1N)。
以下是含有[SEGD D12 K2Y20]指令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我是选用3U的

网友A:
选用3U的?按你所述的,我用3U的(8.103H软件版本),没问题啊,见下图:

网友B:
FX3U是绝对可以的,确认PLC型号,没错的话就是你输入格式不对;

网友C:
以上几位都能输入的话,则应当可以;用的是哪个编程软件,看PLC类型是否正确。

网友D:
楼主不是PLC型号没有选择,就是输入指令过程中少了空格。
另使用SEGD指令,前端必须有输入指令,不然无法编译。

网友E:
3U可以啊如图。

网友F:
plc型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