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7-03-03):
本人做维保的,接触到一个故障,搞不清原因,等各位大鸟回答。
增量编码器连电机,现场设备已确实停止,但该编码器反馈到PLC上的数值还一直增加?怎么造成的?

楼主:
希科那 蔡工来解释下

网友A:
1、被复杂的电磁环境干扰。
2、编码器传感器本体损坏,出现故障。

网友B:
为什么不把编码器线拆了看看呢?

网友C:
电机停了,编码器还有信号?这个很好办,用示波器测量编码器到PLC端子的波形,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基本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D:
看编码器的轴有没有动;

网友E:
首先是换个编码器看看是否是编码器坏了;然后看是一直在计数还是计一会就停了,一直计可能是电磁干扰,做好接地及加个磁环应该能解决。一会儿就停可能是联轴器坏了。

网友F:
建议你拆了编码器信号线,看是否报错,线路没干扰应该会报错

网友G:
是不是有干扰进去了。

网友H:
有这种事情,百事不得起解

网友I:
先拆线看看吧

网友J:
检查一下电机轴有没有动,或者联轴器有没有锁紧,如果这些正常,编码器一个坏了。编码器很脆弱的,不禁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