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3):
做一个可以切换直流电方向的电路,给负载供电。输出开始是左正右负,达到一定要求后变成左负右正。达到一定要求后再次切换,如此反复。该怎么做?
我的想法是:1、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切换,但是继电器的寿命只有10万次,达不到我的要求,而且继电器不可频繁切换。
           2、用晶闸管,但是晶闸管导通后,要加反向电压才可关断,增加了控制复杂度和PLC的控制点数。
我该怎么做呢,大神们给点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一个可以切换直流电方向的电路,给负载供电。输出开始是左正右负,达到一定要求后变成左负右正。达到一定要求后再次切换,如此反复。该怎么做?
我的想法是:1、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切换,但是继电器的寿命只有10万次,达不到我的要求,而且继电器不可频繁切换。
           2、用晶闸管,但是晶闸管导通后,要加反向电压才可关断,增加了控制复杂度和PLC的控制点数。
我该怎么做呢,大神们给点建议
用岛国原装进口的欧姆龙中间继电器,百吧万次的寿命绝对不是问题。
可以使用高频高速的IGBT管来设计PCB电路板变换电路图,需要极其丰富的电子线路板设计经验。

网友B:
负载大小,间隔时间;1楼所说,或可参照。

网友C:
找马云,H桥模块,如果功率大就找那些有大散热片的

网友D:
嘿,楼上高见。H型电路太好了。专门对付这种直流频繁正反电压转换的。耶!

网友E:
频繁正反换向不建议接触器转换,H桥很好,在直流电机驱动的纠偏机上使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