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3):
安川(,V1000(7.5KW)驱动光耦81738FP。G7变频器模块坏,驱动电路修复后报RR故障,安装上好的模块还是报RR。,拆下模块直接给了个直流电还是报警RR,修了一整天,制动回路电阻也正常,模块型号是mbr75u4r120的模块。驱动检测TLP781输出也正常,厚膜也换了 CPU板也换了现象涛声依旧  ,希望得到群里面的高手帮忙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A:
还不是制动回路检测问题????

网友B:
分享:安川G7 11KW上电报RR故障,不换模块的情况下排除报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35277

网友C:
   2楼师傅很用心、很热心,居然能把12年的贴子翻出来。

网友D:
安川1000变频器维修经验
报HBBF   安全回路故障   查为4U坏
报RR   制动晶体管故障    查为Q9  R283 R154 (100欧}  U20(4742)坏    U23   D10坏
报CPF22  混合IC不良    查为U1(1130-02R-03)厚模坏
报CPF25  和RR差不多  大功率的为选件卡接触不良
无显示   电源故障   多数是U16(LM393)坏  C111电容短路
模块坏 U2 U3 U4 (M81019FP)连带坏的几率很大
报OC   过流    应查CT1 CT2 CT3互感器   U21(C4744G)
停机时最后面报OC   U1坏

网友E:
我也跟2楼的学了一招。

网友F:
看了2楼推荐的文章,写得蛮详细的,可以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的评论,几千今天修了一天  不管怎么修 都是报警 RR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的 是安川V1000 相关回路检测都换了 ,故障还是排除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制动回复电阻二极管全部量测也正常,二极管也换了  但是现象怎么也消除不掉

网友A:
制动回路检测并不单独是制动电阻、制动管、二极管等几个元件那么简单,后面还有一大片电容、电阻、集成IC等相关处理电路…唉…外修吧…

网友G(2018-04-18):
回复 楼主:
你好,机器修好了吗。我也是V1000的11W的报SC M81019都换了,还是报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