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3):
一起讨论,快乐成长。

网友A:
至少十年了吧

网友B:
不算古董,操作系统软件在的话,二手市场买个,安装系统,没有硬件狗就很好办,有硬件狗可能就会对主板有要求

网友C:
什么设备上的?老款机型,不建议继续使用,可以考虑技改原控制系统,用新款的工控机或者商用机替代,上位机软件可以重新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知道哪里可以买的到吗?急需

网友D:
回复 楼主:
根据系统平台自己装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估计用个4路多串口卡,然后有千兆网卡就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了,芯片组找一样的,这样基本把硬盘挪到新机器上最起码不会蓝屏,看看驱动有不同的地方,重新打一下就好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