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人帮我看看这个电阻多大

楼主(2017-03-03):
佳灵变频这个电阻烧黑不知道多大
看编号ql401是电感可是不确定,太像电阻了,

网友A:
这个不好判断,按照安装位置,应该是比较小的保险电阻

网友B:
看其它元件的标号,QR是电阻、QD是二极管、QZ是稳压二极管无疑,那么,QL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C:
电感一般不容易烧吧。期待高手

网友D:
应该是电感

网友E:
仔细看下电路,看看它在电路起的作用。

网友F:
参考下同样的好机器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感一般不容易烧吧。期待高手
电感无疑。不过倒确实应该查查烧电感的背后原因。

网友G:
器件都弄不清楚是啥,最好别修了,简单换件不能解决关键问题

网友H:
如果能有相关电路图,了解到元件的作用,分析其故障情况,则维修就有把握一些。

网友I:
这个是个电感
但是电感一般是不会被烧的
这个是该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J:
看编号是电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感一般不容易烧吧。期待高手
维修,就是面对不可能的实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