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3):
   我看过咸老师《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一书中讲到台安变频器,其中型号为N2-405-1013,但是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个型号,为什么?型号有误吗?就算是老型号也不可能一点信息也找不到吧。
   我主要是对这款变频器中的驱动PC923/PC929感兴趣。现在的台安N2系列驱动芯片还是这个PC923/PC929吗?

网友A:
看原理和思路,不看细节。。。原理、思路。
编辑、排版错误,有时一个符号,谬误千里。

网友B:
既然如此兴致何不直接查阅PC923、PC929的技术资料,如果你能够掌握PC923、PC929的技术参数以及其基本工作原理和相关特性,不管你以后碰到什么牌子机,只要是用到PC923、PC929作驱动的电路,在处理问题时就自然轻松多了

网友C:
系台安N2系列 3.7kW变频器的电路.
至于405 1013等,可能是出厂序号或机器码(每台机器都不一样的),可以不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