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3):
刚好这两天广州自动化展,找了好多也没看到有湿度传感器或仪表,为什么好少湿度传感器呢?或者湿度模拟量?

网友A:
湿度的检测,很多时候都是和人的居住环境有关联的,工业上应用并不多。

网友B:
除了实验室,一般对湿度要求不严。

网友C:
湿度传感器很多好不好,只是大都是温湿度结全在一起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实验室,一般对湿度要求不严。
现在很对工厂的生产工艺要求在恒温恒湿的净化车间生产,用途很多,应用广泛

网友D:
温湿度传感器,有的是。自己在百度上去找,特别是在内燃机性能测试行业,温湿度传感器是实验室里必备的。叫环境气象站。他是把环境温度,湿度和大气压力三个传感器放在一个带散气孔的小盒子里,输出信号已经被规格化的(0-10V或4-20mA)。

网友E:
或者是正好相关厂商没有参展、或没有遇见;可能的话,若先了解到相关的厂商,再查展出情况,就可以知道有无了。

楼主:
大概了解了,应用的少,谢谢各位

网友F:
展会也不是什么都有展出的

网友G:
相对其他传感器,湿度样式不多,展会寸土寸金的地方
你到传感器多的地方还是能看到的,自动化展嘛,找器件还是难点

网友D:
湿度传感器,很容易不准,、比如冲着它近距离猛哈一口气,再看看,显示值可能恢复不过来了。

网友H:
恒温恒湿实验箱肯定用到的,网上找一下啊

网友I:
湿度传感器用的场合不是很多,用过久茂的

网友J:
好像浓度计比较少

网友K:
用的多的,有推广价值的才参展吧。

网友L:
湿度传感器没见过,只见过微量水分析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