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6压力异常处理办法

楼主(2017-03-03):
1MW的10kV的油浸式箱变最近常报SF6压力异常,眼下倒是没有影响运行,会不会造成什么后果?用不用处理?怎么处理好呢?

楼主:
这个告警最近发生得好像比较频繁 了 ,发生 时间还大多在晚上。

网友A:
是工业控制计算机上的组态软件监控系统的报警信息?
确认软件上的报警信息对应的传感器本机上显示的数据是否正常,必要的时候,使用专用的仪表断开进行测量传感器本身的输出信号。

网友B:
2楼所说先判别是确有异常还是检测问题,是个办法;若有异常,建议找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或查阅资料了解相关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工业控制计算机上的组态软件监控系统的报警信息?
确认软件上的报警信息对应的传感器本机上显示的数据是否正常,必要的时候,使用专用的仪表断开进行测量传感器本身的输出信号。
嗯 ,是箱变测控单元上 上传到后台的告警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所说先判别是确有异常还是检测问题,是个办法;若有异常,建议找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或查阅资料了解相关注意事项。
刚刚了解了下箱变厂家 ,据说是变压器的油温变化导致的。接下来再咨询 下变压器厂家 人员。

网友C:
现场有压力表吗?
看看压力表上显示压力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如果在正常范围内就说明是压力传感器有问题了
要是压力不在范围内就是实际出现问题了
这种多数是泄漏了,需要检修重新补充。
SF6是用于绝缘灭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有压力表吗?
看看压力表上显示压力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如果在正常范围内就说明是压力传感器有问题了
要是压力不在范围内就是实际出现问题了
这种多数是泄漏了,需要检修重新补充。
SF6是用于绝缘灭弧用
现场箱变里是有压力表的,开箱检查都是定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有压力表吗?
看看压力表上显示压力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如果在正常范围内就说明是压力传感器有问题了
要是压力不在范围内就是实际出现问题了
这种多数是泄漏了,需要检修重新补充。
SF6是用于绝缘灭弧用
还请问 ,SF6气体 用在哪里灭弧的呢?

网友D:
sF6报警关变压器鸟事,难道你变压器里充的SF6????

网友E:
第一张图是什么继电器来着,忘记了?     九楼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C:
六氟化硫是用来进行内部绝缘灭弧的
你最好确认你的变压器是SF6的吗?
看看后台监控报警设置,确定该报警是变压器还是开关!

网友C:
回复 网友D:
SF6绝缘变压器除以SF6代替绝缘油外,其结构与油浸式变压器类似, 该种变压器有诸多优点,建设占用场地小,绝缘性能强。

网友C:
回复 楼主:
箱变厂家是这样讲的吗?
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箱变厂家是这样讲的吗?
是不是搞错了?
的确 是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sF6报警关变压器鸟事,难道你变压器里充的SF6????
变压器里当然是油而不是SF6,使用的负荷开关是电动二工位负荷开关 ,灭弧应是油浸的呀,那怎么会报SF6压力异常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不是SF6绝缘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SF6绝缘变压器?
不是啊,变压器油啊

网友F:
变压器油的作用一是绝缘,二是循环散热,SF6只绝缘没有好的散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油的作用一是绝缘,二是循环散热,SF6只绝缘没有好的散热功能
咨询了变压器厂家 的客服工程师,初步证实了我的看法 ,不存在SF6的问题,但SF6压力异常信号 打哪来,由于时间有些久了,还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