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4):
三菱一个特殊的手编 E-20TP,他很冷门,怎么都找不到使用手册,是FX2n-10GM和20GM运动控制专用的。长得和FX-20P手持编程器一样样的,但是就是没有OUIT输出指令,还有几个按键不一样的。上图请看 求他的中文操作手册.求大神给一份。E-20TP这个手编怎样使用,才能代替FX-20P手持编程器来用在FX1n和2nplc上?

网友A:
呵呵;不能当FX-20P使用滴;

网友B:
冷门你还用妮

网友C:
E-20TP是用于定位单元编程监控的吧(搜索得),应当不能对PLC基本单元编程;无对应手册情况下,或可先参考已有相关手册。

网友A:
E-20TP只是外形与FX-20P相同,是不能用在FX1S FX1N FX2N这些主机上的;

网友D:
手编器还没用过呢,不过原来在触摸屏上有看过编程布局和手编器差不多

网友E:
这个我只能围观一下,学习一下,开阔眼界!嘿嘿

网友F:
我倒是想求一款 三菱F1、 F2型可编程控制器的手编,不知谁有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菱一个特殊的手编 E-20TP,他很冷门,怎么都找不到使用手册,是FX2n-10GM和20GM运动控制专用的。长得和FX-20P手持编程器一样样的,但是就是没有OUIT输出指令,还有几个按键不一样的。上图请看 求他的中文操作手册.求大神给一份。E-20TP这个手编怎样使用,才能代替FX-20P手持编程器来用在FX1n和2nplc上?

您确认这本手册有中文版本吗?您联系过三菱咨询过吗?

英语版本的操作说明可以在日本三菱官网找到:
http://dl.mitsubishielectric.co.jp/dl/fa/members/document/manual/plc_fx/jy992d44901/jy992d44901b.pdf

网友H:
F1的扔了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想求一款 三菱F1、 F2型可编程控制器的手编,不知谁有啊?
如果是原来设备上用这个,需要修改或查看程序,那没办法;
如果是玩的话,建议你还是换PLC;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想求一款 三菱F1、 F2型可编程控制器的手编,不知谁有啊?
如果是原来设备上用这个,需要修改或查看程序,那没办法;
如果是玩的话,建议你还是换PLC;
是这样,我这里有一台F2型PLC ,原来离弃的设备拆下来的,应该没有坏,闲在那里有点可惜 ,想利用 起来 。

网友A:
呵呵;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想求一款 三菱F1、 F2型可编程控制器的手编,不知谁有啊?
如果是原来设备上用这个,需要修改或查看程序,那没办法;
如果是玩的话,建议你还是换PLC;
你这个是啥手编这么吊?多少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多少钱?有二手的买么?
为啥是这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