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开关一直有信号?

楼主(2017-03-04):
这种磁性开关一直有信号,是内部击穿了吗,有哪些因素会导致这种结果,用万用表怎么测
量它呢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常闭常开型的啊?两线的磁性开关,直接量两线之间通断就行吧

网友B:
这个我们也在用。故障率不高

楼主:
三线的,没有常开常闭

网友C:
我们一般用2线的。

网友D:
这种内部有一个干簧管,可能粘接了。

网友E:
这个容易测,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开关是NPN型的还是PNP型的,如果是三线制的话,其中两根是电源,一般红色是24V+,蓝色是24V—,另外一根是信号线,如果是NPN型的,那当开关导通时(可以找一块磁铁,接触开关的感应部位,灯亮即导通),信号线输出为低电平(即24V-),你用万用表直流档位测信号线和红色电源线,会有24V电压,如果开关是PNP型的,则正好相反,信号线为高电平输出(24V+),万用表测信号线和蓝色电源线,会有24V电压,如果没有输出,或者一直有输出说明开关坏掉了

网友F:
最简单就是拿磁铁吸一下,看PLC输入点有什么变化

网友G:
如果有备件,可以更换试试看;若换下来的有问题,再观察其情况。

网友H:
用磁铁快速判断问题

网友I:
这个用了不少,坏的几率不多,但坏了就换了,没研究过,太小了

网友J:
先看资料,看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在检测~别忘用上磁石

网友J:
如果是无源的,除了电气原因,就是机械寿命到了。

网友K:
我们这里用在煤气区气缸上面,带磁性的。带指示灯。只要击穿了就换新的

网友L:
换了试试

网友M:
常开点?用磁铁可以试验啊!

网友N:
用久了,就会粘住。有些次品,买来没多久就粘住弹不起来了。

网友O:
两线的   坏的很少   通个24v电  再拿个磁铁试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两线的   坏的很少   通个24v电  再拿个磁铁试试
如果两线的,直接通上24V,用磁铁试,肯定会坏——过流。

网友Q:
说来惭愧!一般情况下看它一直亮就甩几下,看灯能否甩灭,灭了再感应一下看能否亮。

网友R(2019-07-13):
回复 网友B:
晕,我们厂里用过这种开关,在气缸上220V的。总是会出现磁性开关一直导通,用小东西轻轻一敲就好了,但一般就过一天,就又出现这种现象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晕,我们厂里用过这种开关,在气缸上220V的。总是会出现磁性开关一直导通,用小东西轻轻一敲就好了,但一般就过一天,就又出现这种现象了。
这个可能是乘磁造成的

网友T:
如果3线的是NPN的  ,正常输出的是负信号。多用的磁性开关,是2线的,可以用磁铁试下,灯没变化,果断换掉。

网友U:
你用磁铁吸下,应该信号会有变化的啊,一般的都是两线的,三线的

网友T(2021-04-22):
支持  2线有磁环式和电子式2种产品  推荐磁环式

网友V:
可以敲打一下,轻微的可以振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