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马达控制

楼主(2017-03-04):
最近有项目需要用到DD马达,机械选用的上银的DD马达,没有用过,想问下DD马达是需要和伺服一样发脉冲控制,还是直接plc平常的输出的就可以控制了,求指教

网友A:
头一次知道DD马达

网友B:
。。。。留个记号,我也想知道DO马达是
                什么马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留个记号,我也想知道DO马达是
                什么马达。
度娘可以获得新知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有项目需要用到DD马达,机械选用的上银的DD马达,没有用过,想问下DD马达是需要和伺服一样发脉冲控制,还是直接plc平常的输出的就可以控制了,求指教
您首先需要知道您公司的采购员购买回来的直驱电机和直驱电机驱动器的具体型号,并询问采购员索要产品的安装与使用说明书手册,获得正确使用该工业控制设备零部件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留个记号,我也想知道DO马达是
                什么马达。
度娘可以获得新知识。

这个是不是就是力矩电机?

网友D:
直驱电机的名称听到过,但没有使用过;如何控制,可能需查具体的或对应的资料。

网友E:
你看他驱动器的说明要求,有的是可以用脉冲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