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4):
我最近在搞安川电机的运动控制,发现电机使用速度控制外部伺服on后电机轴是锁住的,但是电机转矩控制的情况下外部伺服on后电机轴没有锁住,用手可以转动,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了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求指教啊

网友A:
要么没有打开伺服使能,或电机坏了?

网友B:
是否转矩给定过小?

网友C:
一般是锁住的。

网友D:
是不是参数设的不对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具体是什么参数设置的不对呢 速度控制的时候电机轴是锁住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知道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么 速度控制的时候电机轴是锁住的 但是有零漂 转矩控制的时候电机轴根本就没有锁住 用上位机还可以控制电机运动 速度快的时候由于惯性 指令停止的时候电机轴可能会多转好多 不知道为什么 困扰很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矩给定过小跟伺服on有关么?您知道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么 速度控制的时候电机轴是锁住的 但是有零漂 转矩控制的时候电机轴根本就没有锁住 用上位机还可以控制电机运动 速度快的时候由于惯性 指令停止的时候电机轴可能会多转好多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使能是什么意思啊 电机坏了应该是不可能 新电机 速度控制的时候电机轴是锁住的 但是有零漂 转矩控制的时候电机轴根本就没有锁住 用上位机还可以控制电机运动 速度快的时候由于惯性 指令停止的时候电机轴可能会多转好多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以前真没注意这个问题,刚才测了一下施耐德的28伺服,和你说的情况一样,伺服使能后一点劲没有
我认为这是正常的,转矩模式下,电机出力情况就是靠指令给定情况,没有给定,电机就没有力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回复 但是还是有个问题 我使用转矩控制电机动作的时候 指令停止后电机还是继续动作 好像是在惯性的作用下 我感觉这个是不正常的

网友E:
这是正常的,你只要在转矩模式,谁力大就听谁的
你想停止时,锁住当前位置,可以试试混合模式,比如(位置控制-转矩控制),找到适合你工艺情况的模式切换变量
+1

网友F:
在扭矩模式下,等于设定扭矩就挺,小于或大于设定扭矩就会正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好 我想问一下转矩环控制的时候伺服on之后电机轴还能用手转动么 我们这个电机的电机轴可以很轻易地用手旋转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可以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