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4):
变频器如何可以频率在50HZ不变,电压可调。

网友A:
最高输出电压限制,但是如果只改变电压不改变频率对电机是不利的,调不好容易烧电机。

网友B:
呵呵,那就不叫变频器了,叫变压器。
发明变频器的发明者,绝对会骂死你。

网友C:
改变基频电压可以调整输出

网友B:
变频器本来就是专业调频进行调速的,不要用在不合适的领域上。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言之有理!

网友E:
不变频那就不叫变频器了吧,直接搞个变压器得了

网友F:
根本没搞清变频器是怎么回事;

网友G:
电机的特性要求调压同时调频,变频器就按这个要求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如何可以频率在50HZ不变,电压可调。
估计是想利用变频器的调压特性。制作电源供应系统,可以任意调节供应任何数值的电源电压,就像自藕调压器一样的功能。

网友H:
西门子的变频器就有这个功能,叫独立电压控制,输入的电压频率不变,而电压值可以在最小到最大连续可调。这个功能,变频器可以当做电源来使用。挺好玩的。

网友I:
用自耦变压器,或星三角都可以降压的还不改变频率,就是变频器不能

网友J:
楼主的想法很有创意哦

网友K:
楼主,你这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H:
楼主想要的功能,在变频器里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H:
其实,楼主的问题,在交流变频调速中,还是一个很专业的热题。我们知道,对于交流电机的控制,基本就是两个物理量在起作用。一个是交流电机的供电频率,一个是交流电机的供电电压。改变交流电机的供电频率,即可改变交流电机转速;而改变交流电机的供电电压,即可改变交流电机的输出转矩。这是交流电机调速的基本知识。

我们平时用变频器的V/F控制太普遍了,所以会在意识上有一个错觉,就是交流电机的V/F比是固定的,其实交流电机的外机械特性V/F比是固定的,一个特定的电机,这个V/F比是死的,但是他是可以向下任意改变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运行频率下的电压V都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变化的。

知道了这个功能,我们就可以自制直接转矩控制。而不用矢量控制电机的转矩了。

这个功能,还可以用于变压器负载的控制。因为,变压器的模型与交流异步电机的模型是一样的。所以,变频器既可以把交流电机作为负载,也可以吧变压器作为负载。由此,变频器可以作为特殊频率的电源控制。最常见的就是50Hz与60Hz的电源变换。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源变换等。

所以固定频率,改变电压的变频器功能是一个有应用场合的功能呦。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其实,楼主的问题,在交流变频调速中,还是一个很专业的热题。我们知道,对于交流电机的控制,基本就是两个物理量在起作用。一个是交流电机的供电频率,一个是交流电机的供电电压。改变交流电机的供电频率,即可改变交流电机转速;而改变交流电机的供电电压,即可改变交流电机的输出转矩。这是交流电机调速的基本知识。

我们平时用变频器的V/F控制太普遍了,所以会在意识上有一个错觉,就是交流电机的V/F比是固定的,其实交流电机的外机械特性V/F比是固定的,一个特定的电机,这个V/F比是死的,但是他是可以向下任意改变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运行频率下的电压V都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变化的。

知道了这个功能,我们就可以自制直接转矩控制。而不用矢量控制电机的转矩了。

这个功能,还可以用于变压器负载的控制。因为,变压器的模型与交流异步电机的模型是一样的。所以,变频器既可以把交流电机作为负载,也可以吧变压器作为负载。由此,变频器可以作为特殊频率的电源控制。最常见的就是50Hz与60Hz的电源变换。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源变换等。

所以固定频率,改变电压的变频器功能是一个有应用场合的功能呦。
回答的真棒!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一直以为调频调压。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改变基频电压可以调整输出

我在西门子变频器上没找到这个参数

网友H:
回复 网友M:
如果是MM440或者是G120或者是S120三种系列的话,参数P1300 = 19。如果是老的6SE70,参数是P100。

在西门子的变频器里,这个功能是标配。

楼主:
谢谢大家的 点评,其实我就是想做一个维修电源。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其实,楼主的问题,在交流变频调速中,还是一个很专业的热题。我们知道,对于交流电机的控制,基本就是两个物理量在起作用。一个是交流电机的供电频率,一个是交流电机的供电电压。改变交流电机的供电频率,即可改变交流电机转速;而改变交流电机的供电电压,即可改变交流电机的输出转矩。这是交流电机调速的基本知识。

我们平时用变频器的V/F控制太普遍了,所以会在意识上有一个错觉,就是交流电机的V/F比是固定的,其实交流电机的外机械特性V/F比是固定的,一个特定的电机,这个V/F比是死的,但是他是可以向下任意改变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运行频率下的电压V都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变化的。

知道了这个功能,我们就可以自制直接转矩控制。而不用矢量控制电机的转矩了。

这个功能,还可以用于变压器负载的控制。因为,变压器的模型与交流异步电机的模型是一样的。所以,变频器既可以把交流电机作为负载,也可以吧变压器作为负载。由此,变频器可以作为特殊频率的电源控制。最常见的就是50Hz与60Hz的电源变换。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源变换等。

所以固定频率,改变电压的变频器功能是一个有应用场合的功能呦。
 其实西门子的功能是很多的 一般用不到而已 长见识了 在其它变频器上还没发现有这个功能

网友O:
回复 楼主:
既然频率是固定的,就用不着变频器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H:
原来还真有这个功能!

网友Q:
你这个问题瞬间让我懵逼了一下,变频器是可以做到,但是我们的机器受不了,一般我我们机器 50HZ 220V  380V .如果你调一个50HZ 280V  说明机器能用呢?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的不是纯正的正弦波形,是含有高次谐波的方波波形,如果是用于对高精度设备的维修测试电源,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损坏测试的负载。

网友H:
其实`说这个功能`应用是很多的。比如,固定一个转矩和一个转速,可以用直接转矩控制。也可以用矢量控制。当然,采用这个独立电压控制也行。只要有控制模型,就可以实时在任意转速下实现转矩任意设定。

再比如,在50Hz电网实现60Hz的固定电压运行设备。这个功能就派上用场了。

至于变频器输出谐波如何整治,以适应正弦波电源要求,这仅仅是技术问题。不存在应用障碍。都能解决的。

网友R:
还有变压器功能吗

网友S:
楼主要把变频器当电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S:
是的 输入220 输出380,没有三相电在家也可以维修变频器了。

网友T:
频率不变,电压可以微调!

网友U:
恒压频比是为了保持变频器输出的转矩不变,牺牲转矩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电压。提升电压一来对转矩提升无多大影响,二来也会使电机发热,严重的可能烧坏电机。

网友H:
嗯,这种调节,要注意:

第一,额定电压是往下调节。对负载而言,就是电机额定负载转矩以内调节。不推荐过载使用。

第二,输出电压不超过输入电压。如果升压,那是电子变压器的功能。变频器没此功能。

网友V:
现在有的厂家的变频器可以选择电压频率分离输出,这一功能估计能满足楼主的需要

网友V:
补充:
   电压频率分离输出:即输出电压和频率可独立设定和调节,一般用于EPS电源、力矩电机控制、高频加热等行业。

网友W:
    太精彩了

网友W:
回复 网友U:
 变频器中  V/F的转矩提升怎么理解呢

网友U:
回复 网友W:
电机转矩T=F*L其中L固定,为磁场力对中心的垂直矩离。
F=BILsin(a),a为夹角,电机磁场的这个夹角基本为90度。
那么转距就主要取决于转子绕组感应电流I大小和磁场强度B。
感应电流I=E/sqrt(r^2+x^2),其中E为感应电压(与输入电压成正比)。r为转子绕组电阻,x为阻抗。
r不变,阻抗与电机频率f成正比。由于r较小所以I可以近似等于E/x也就是和E/f的比值成正比。
在I较小,频率f不变时,提升电压E可以显著提升转矩(这时B和I都在升)。但当E/f的比值达到一定程度,磁通量饱和,B不再升。
这时提升E只提升I。我们知道,电机的额定电流是一定的,当I较大时不宜再提升。所以这时转矩基本上没有多大提升空间。
V/F控制是保证磁通量饱和的情况下不浪费多余的电压。当然低转速可不用V/F控制,这时电流较小频率也较低,可适当提升电压增大电流,从而提升转矩。当电机高速运转(指超过电机额定频率)提升电压是危险行为,这时也改变不了多少电流,因为f较高。
基本上可以说,异步电机的转矩有个阀值,这个阀值是突不破的。只能改良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