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4):
我的发电机是单项电机控制的,但是皮带轮小,发出的电是350v左右,想加个变频器,但是想想变频器只能控制三相电机,怎么能控制单相电机呢?

网友A:
此路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发电机是单项电机控制的,但是皮带轮小,发出的电是350v左右,想加个变频器,但是想想变频器只能控制三相电机,怎么能控制单相电机呢?
是柴油发电机组?还是小型或者轻型的便携式汽油发电机组?
再或者你的发电机组,动力来源还是使用电机进行驱动?也就是电机再带动发电机,用电能继续发出电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能转换电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相电机带的发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能转换电能
有单相220V电源的变频器型号销售的,可以在市面上寻找并购买,建议更换发电机组的驱动马达,将单相更换成为三相马达,更加好使用变频器控制转速。

网友C:
干嘛要想到变频器呢?不就是单相发电机发电电压低吗?搞个单相自耦变就ok了。把简单问题不要复杂化呦。

网友D:
用电动机带动发电机再发电,这种电能转换个人感觉好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工作中没有三相380v的电  只有发电机发出的电  但是只有350v

网友E:
直接用单相的变频器带动三相电动机不就好啦,楼主吃饱了没事干?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是也是单相电机不是三相电机

网友F:
加大电机的皮带轮,或者缩小发电机皮带轮。

网友G:
你要三相电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要三相电干吗????
估计是修理铺做维修测试电源使用。到供电所申请拉三相电源,不但初装费贵贵,而且电费也贵。

网友H:
好像说发电机发的(或要求的)是三相380V的电,变频器用于带发电机的电机(为提高速度)。
也许7楼说的对,可以把问题考虑得简单一点;看以上回复,有无可参考的。

网友I:
换三相电机,然后在装一个单项的变频器。将电机调为三角形。如果发电机电压低,是不是转速不匹配,如果匹配。可以试着将电压调至额定值。

网友J: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发电机发的是单相但电压是350V,现在需要一个三相380V的电源,问能不能把这个单相电源变成三相电源?
楼主的顾虑,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可不可以实现?
直接回答,可以。找一个三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把发电机单相350V输出用单相桥式整流为直流,直接接入这个变频器的P-N端,就可以了。
不过,需要找到对三相输入无检测电路的变频器,也不难吧。
350V单相整流为直流,应该也不会报歉电压吧。不过,如果带负载后,发电机350V变成220V,就有问题了。

网友C:
第一,发电机的发电电压和发电频率不是电源控制的,是原动机控制的。发电机的电压低,要提高原动机的转速。

第二,原动机如果是单相电动机,从机械上换皮带轮变速比,也比用调变频升速简单得多呀。

网友K:
回复 网友E:
只差30几伏,把发电机上的皮带轮上床子扒一刀,扒多少看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额定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两个电机都是单相电机,发电机的输出加自耦调压器是电气措施最简单的,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是改一个皮带传动比,是机械措施最简单的,也花不了多少钱。

两种方案,都比采用提高原动机频率,提高发电机输出电压要简单得多,花费也很小。

网友L(2017-06-12):
无聊 买个三相汽油发电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还搞那么复杂 单相电机最大也就4千瓦的功率 那发出来的电也就在4千瓦以内 买个5千瓦汽油发电机组不就万事大吉了又不会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