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全,准确,快速测量变频器6路逆变脉冲信号是对的?

楼主(2017-03-04):
一起讨论,快乐成长。

网友A:
题目涉及2个问题:1、如何测量;2、如何认定。
都是技术含量极高而且是核心问题啊!
楼主,没有捷径可走,学习、经历、实践吧。

网友B:
做维修看有波形基本就可以了,研发才关心死区时间上升下降时间,电压幅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也想看看大家怎么测量判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测量看波形呀?请教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示波器接igbt的ge脚,注意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示波器的通道要隔离,不然不要带模块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哥们,如何准确切断供电的535V,加上直流24V.进行测试。

网友C:
甩开模块,送入运行信号,直接测量EU\GU端子的脉冲电压和电流(仅靠波形是不够的)。可以确定六路信号的质量。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咸老师甩开模块的意思没明白,这里需不需要将P+,N之间的535V换成直流24V进行测量,有的变频器不好切断逆变的直流供电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咸老师甩开模块的意思没明白,这里需不需要将P+,N之间的535V换成直流24V进行测量,有的变频器不好切断逆变的直流供电怎么办?
就是把铜铂用刀割开,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就割过,后来对电路熟了就没割过了,因为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咸老师甩开模块的意思没明白,这里需不需要将P+,N之间的535V换成直流24V进行测量,有的变频器不好切断逆变的直流供电怎么办?
那就把储能电容脱开,上限流500V进行检修。反正不让IGBT和储能电容在一块儿,检修就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