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博图软件是哪个版本

楼主(2017-03-04):
想仿真S7-1200的PLC,安装好后,仿真按钮是灰色的,组态的时候我选的是4.0版本的硬件,我记得论坛有大师说过,固件4.0就能仿真,这是怎么回事?
请指点

网友A:
你这个是v13,要v13sp1才支持仿真
重新下个v13sp1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v13,要v13sp1才支持仿真
重新下个v13sp1的吧
sp1是集成到一个安装包,还是已经安装v13的基础上再安装sp1?

网友B:
都已经玩博途了,我们还在Fx3U的系列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玩博途了,我们还在Fx3U的系列妮
我也不想啊,软件大的要命,一般电脑还吃不消,但是只有博途才能编程啊。
见过安装最麻烦的就是西门子博途软件了,没有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v13,要v13sp1才支持仿真
重新下个v13sp1的吧
sp1是集成到一个安装包,还是已经安装v13的基础上再安装sp1?
全新安装包

网友C:
也可以试试v14。

网友D:
感觉还不成熟,还是喜欢step7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不成熟,还是喜欢step7
这种回复我真无语了,毫无营养。

网友F:
用的V13 SP1 UPD5,安装了仿真,按钮可点,但是启动就会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都是直接连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