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4):
 1、电动机起不来
  电动机起不来的原因大致分两种情况:一是六只可控硅的其中一只触发不可靠或是不导通,此时一相电路通过的是半波直流,电动机的两相绕组通过的直流对电动机起到了制动作用,不仅电机起不来,严重的还会烧毁电机和可控硅。二是启动参数或启动曲线不合适造成电机起不来,这是常见故障。前者在使用过程当中会发生,但几率低于接触器的故障率。后者多发生在第一次投运调试,调试好以后就不会出现。多数的厂家不会出现此现象,启动程序性能好,出厂值设定的适用性强。只有很少厂家的产品需要厂家自己去调试。
  2、可控硅烧毁
  可控硅击穿或爆炸,此类故障不分国内外品牌,因厂家而易,但都比接触器的故障率低,而且主要问题出现在饼式可控硅的安装工艺上。
  3、控制器烧损
  相对于软启动器来讲,控制器烧毁故障是最严重的。有的厂家此类故障造成的返修率已超过30%。进口的或合资的厂家此类问题不多见。主要是控制器的电源和触发电路以及输入电路三部分容易烧毁。
  4、软启动器误动作
  电动机在运行的装态下因软起动器受干扰而停机在停止状态下因软起动器受干扰而起动是时有发生,前者较普遍,后者只有两个品牌发生过。究其原因,一是产品质量问题,二是和线路布局有关。但是凡是进口或合资的软启都没有上述现象,国产品牌中此问题比较多。
  5、软启动器内部插接件接触不良

网友A:
大道理,,,不实际

网友B:
楼主说的比较详细,必须赞一个。但是与标题不相符合。因为你的标题只说软启动,但是你所说的报过了软件与硬件方面了!

网友C:
受干扰而自行起动的现象,不应该出现。
但对于使用“进口或合资”、“国产”等语并分出彼此,觉得较为笼统,也许可以使用诸如“大的或稳定的”、“个别的”之类,或者性能不好的直接举例亦可(具体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