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4):
我们都知道,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那变频器保护电机的方式和措施都有哪些呢?让小编带大家一起看看吧!
1、过电压保护变频器的输出有电压检测功能,变频器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使电机不承受过电压,电机运行在设定电压范围内。
2、欠电压保护当电机的电压低于正常电压的90%时(有的设定为85%),变频器保护停机。
3、过电流保护当电机的电流超过额定值的150%/3秒钟,或额定电流的200%/10微秒,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4、缺相保护监测输出电压,当输出缺相时,变频器报警,变频器马上停机来保护电机。
5、反相保护变频器可以设定使电机只能沿一个方向旋转,无法设定旋转方向,除非用户改动电机A、B、C接线的相序,否则没有反相的可能。
6、过负荷保护变频器监测电机电流,当电机电流超过设定额定电流的120%/1分钟时,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7、接地保护变频器配有专门的接地保护电路,一般由接地保护互感器和继电器构成,当发生一相或两相接地时,变频器立即停机。当然如果用户要求,我们也可以设计为接地后立即保护停机。
8、短路保护变频器输出短路后,必然引起过流,在10微秒内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9、超频保护变频器有最大和最小频率限制功能,使输出频率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由此实现超频保护功能。
10、失速保护失速保护一般针对同步电机。对于异步电机,加速过程中的失速必然表现为过电流,变频器通过过电流和过负荷保护实现此项保护功能。减速过程中的失速可通过在调试过程中设定安全的减速时间来避免。

网友A:
真还需要回过头总结一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这边的一个师父 对我的讲解我总结了一下

网友B:
这些功能都是变频器标准功能,其实也不要想的这么复杂,你想一下哪一种情况下电机才会烧坏,这样就更加容易理解。我的理解就是  过载(过电压 过电流 低电压 低电流) 缺相 短路   所有不要太死板了 嘎嘎

网友C:
2楼说是总结,但貌似是转载;当然,我不懂变频器,只是从文字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