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4):
如第一张图中313C-2DP的PLC,我要读取其中的程序,因为它的两个接口都为DP接口,那我应该用什么编程线呢,编程线的型号是什么,我好去购买。第二张图中,西门子带PROFINET总线的变频器,我想拷贝变频器中的参数,该用什么软件?又该用什么下载线,面板上有个mini-USB接口,这个接口是用来连接下载线的吗?问题有点多,还请大师们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的plc有mpi口呀,用mpi的线便宜!

变频器可以直接用网线

网友B:
原装MPI线不便宜

网友C:
用starter软件,usb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tarter软件,usb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有这个软件的分享吗

网友D:
X1 MPI这个接口直接使用S7-300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E:
有钱的话可以用西门子原装的电缆
资金不宽裕用国产的。

网友F:
1,SIEMENS PLC 建议买原装的 USB 的适配器,200-400 通吃,软件使用 S7 V5.5 就一切 OK ,全管用。

2,什么变频器,咱没有使用过,不知道。

网友G:
您那个CU的迷你USB口可以用普通照相机的数据线和西门子博图软件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那个CU的迷你USB口可以用普通照相机的数据线和西门子博图软件连接。
意思是博图软件可以连接西门子变频器的总线模块了

网友H:
这么告警的设备我都没见过了,呜呜,PLC倒是知道。

网友G:
回复 楼主:
总线模块?  是CU,CU上有总线接口。

网友I:
去西门官网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products?mfn=ps&pnid=13205&lc=zh-WW

下载原厂中文手册 里面就有如何pc备份,需要哪些线缆 以及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总线模块?  是CU,CU上有总线接口。
CU是什么,CU可不是变频器自带所带的吧,应该要另外购买的吧

网友G:
CU是控制单元,是分开订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CU是控制单元,是分开订货的
依你看,我这个是CU多少型号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像是CU240E-2PN,你拍的照片,问我型号,我是瞎蒙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像是CU240E-2PN,你拍的照片,问我型号,我是瞎蒙啊,供参考
我没找到它的铭牌,瞎蒙没关系,我对照着看一下,博图软件能连接这个控制单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没找到它的铭牌,瞎蒙没关系,我对照着看一下,博图软件能连接这个控制单元吗?

网友J:
劝楼主一句话,买个5711卡好了,很多西门子的都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网上搜索了下,那东西超贵,不用那么高级的

网友K:
这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呢,怎么没有见过

网友L:
一个是MPI口,一个是DP口。

楼主:
回复 网友K:
带CU单元的西门子变频器,通过PROFINET总线通讯

网友K:
回复 楼主:
是G系列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也不知道呢,没看到变频器的型号,要去现场再看一下,看能不能找到它的型号

网友M:
网上买 148元 国产s7300/400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