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4):
我在做AD采样时,由于电机正反转的不同,采样的值有正有负,怎样运算求出结对值?求大神解救...

网友A:
比较采样值,结果小于0则乘以-1。

网友B:
难道说,PLC里没有绝对值运算的块?没有现成的计算块吗?连变频器里都有这个运算处理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本来想用ABS指令,但在STEP 7-MicroWIN SMART编译器里面找不到这个指令。郁闷

网友C:
本想回复用abs的,没用过这款PLC,西门子的几款PLC一般都有这个指令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较采样值,结果小于0则乘以-1。
最高位二进制置零,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较采样值,结果小于0则乘以-1。
最高位二进制置零,应该也可以吧?
定点数是补码,最高位置零怎么对

楼主:
现在暂时用1楼的方法应付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较采样值,结果小于0则乘以-1。
最高位二进制置零,应该也可以吧?
定点数是补码,最高位置零怎么对
我矿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好,可以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