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4):
球磨机320kw 的想改变频控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有什么优势

楼主:
这是现在用的控制柜,转子串频敏减压启动

网友A:
转子短接接触器接法比较特别,三角形接法

网友A:
这个改造应该没啥难度,只是变频器选型要选好

网友B:
如果想经常调节调节转速可以考虑,如果只想作为软启动没必要吧?毕竟投资不小。

网友C:
找变频器销售商,他们的售前工程师会帮助选型的,这么大的变频器,价格不菲吧

网友D:
第一,320kW也不算很大的功率。所以功率不是问题;

第二,这么旧的电机,难道不一起置换了?还要用吗?如果是,那变频器控制就要特别注意了。变频器的输出谐波,会把这个旧的线绕电机绕组绝缘搞击穿了的。所以对于老旧电机的变频器改造,一定要注意旧电机的绝缘强度等级是多少?如果是B级绝缘,变频器直接驱动就不行。变频器要加dv/dt输出电抗器;

第三,改变频器驱动,电机要加强迫风冷;

第四,线绕电机转子滑环端子短路。

网友E:
价格先咨询好,看厂里是否会承受再讲下一步;

网友F:
如果工艺上没有技改需求,一般的工厂是不会批准技改方案的,尤其是投资巨大的技改项目。
这种设备技改变频器驱动,唯一的优势就是调速,除了调速,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优势了。想实现节能目的?不可能的,又不是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系统。

网友F:
普通国产小众不知名的品牌的90KW的变频器的价格都在1万元左右,如果是320KW,因为需要考虑大品牌的变频器,比如西门子变频器,富士变频器等等,采购资金至少需要准备3万~5万元甚至更多。

所以,你的技改想法在形成以前,必须搀和技改成本的因素在内,以一个老板的思维去考虑设备的技改投资,是否能够划得来,而不是单纯只从纯技术的角度出发,去实施技改工程。

网友G:
球磨机属于重负载,釆用变频器控制只能起到软启动的作用并无节能的效果,320KW变频器价格也不菲,个人认为改造价值不大。仅供参考

网友H:
这个我做过,不过电机没有这个大,一百多千瓦吧,具体多大忘了。很简单,把转子在滑环处直接短接,然后废掉原有控制柜找个干净通风利于散热的位置安装变频器即可。现在已经用了至少六七年了,挺好的。因为后级设备为球磨,所以基本是全速运行,所以7楼所说的电机强制风冷不必。

网友I:
改变频能节能吗?
感觉和软启差不多。

网友J:
大家就没有考虑发帖者本身就是老板的可能性吗?对于一个工厂出个3-5万块钱也不算难事啊,技改本身就是一件提高效率的好事情。

网友K:
多出那么多钱 改什么呀 还不如  吧这个卖了 再买台好点的二手 球磨   根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320kW也不算很大的功率。所以功率不是问题;

第二,这么旧的电机,难道不一起置换了?还要用吗?如果是,那变频器控制就要特别注意了。变频器的输出谐波,会把这个旧的线绕电机绕组绝缘搞击穿了的。所以对于老旧电机的变频器改造,一定要注意旧电机的绝缘强度等级是多少?如果是B级绝缘,变频器直接驱动就不行。变频器要加dv/dt输出电抗器;

第三,改变频器驱动,电机要加强迫风冷;

第四,线绕电机转子滑环端子短路。
谢谢您的解答,我看了这个电机绝缘等级就是B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球磨机属于重负载,釆用变频器控制只能起到软启动的作用并无节能的效果,320KW变频器价格也不菲,个人认为改造价值不大。仅供参考
这个球磨机是磨铁粉的,要是转速下来5Hz 就是是节能了,算电费的话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L:
加变频器时为了提速还是降速?这么大的变频器价格可是不少

网友D:
回复 楼主:
B级绝缘,用变频器一定要注意加输出电抗器,这是为了安全。否则,很容易被绝缘击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球磨机属于重负载,釆用变频器控制只能起到软启动的作用并无节能的效果,320KW变频器价格也不菲,个人认为改造价值不大。仅供参考
这个球磨机是磨铁粉的,要是转速下来5Hz 就是是节能了,算电费的话还是有好处的
如果是重载低频驱动,记得选型矢量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M:
更换变频器时将转子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N:
从节能降耗的角度来算,改变频有必要,毕竟球磨机根据产品结构分析,转速有必要调整,节省的电费和维护费用会比较可观,要做的是变频器供应商的售后保障,毕竟工作环境不会很好

网友F:
其实如果320KW的马达,在低频5HZ运行时候,如果这时候工艺上的机械负载没有变化的话,需要恒转矩输出的。
矢量型的变频器,在低频状态下,依然会有大电流供应电机运行,为的就是保证电机的输出力矩足够而不被重载堵转导致电机高温烧毁。

这种低频的情况,谈节能也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F:
例如ABB的ACS系列变频器就是真正的矢量型DTC控制。用于起重机的提升机构时,可以做到吊载在空中悬停(制动器不抱闸)时不动。这时变频器输出0Hz,但有输出电流(即与吊载保持平衡的输出转矩),保证吊载不会坠落。

所以说,这种类型的低频甚至0HZ运行的工艺,再谈节能也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第一,320kW也不算很大的功率。所以功率不是问题;

第二,这么旧的电机,难道不一起置换了?还要用吗?如果是,那变频器控制就要特别注意了。变频器的输出谐波,会把这个旧的线绕电机绕组绝缘搞击穿了的。所以对于老旧电机的变频器改造,一定要注意旧电机的绝缘强度等级是多少?如果是B级绝缘,变频器直接驱动就不行。变频器要加dv/dt输出电抗器;

第三,改变频器驱动,电机要加强迫风冷;

第四,线绕电机转子滑环端子短路。
球磨机电机更换,轴中心高和地脚螺栓中心尺寸都会变,安装基础重做是最大的问题,除非设备在闲置状态。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球磨机属于重负载,釆用变频器控制只能起到软启动的作用并无节能的效果,320KW变频器价格也不菲,个人认为改造价值不大。仅供参考
这个球磨机是磨铁粉的,要是转速下来5Hz 就是是节能了,算电费的话还是有好处的
除非工艺要求降低速度,否则不要考虑,球磨机是靠钢球抛起、下落进行磨矿,改变设计速度,就把钢球的运动轨迹改变了,对生产影响是很大的。
如果想做技改搞点业绩,1、就近做电容补偿,降低线路损耗  2、改成同轴径、同中心高的高压电动机(如果能找到),能降低电流和线损,降低故障率,3、时间和条件如果允许可以改成同步电动机,这样对全厂功率因数提高非常有利,4、改成软启动器,花钱比变频器少,故障率比频敏变阻器低。

网友D:
回复 网友O:
其实安装不是问题,问题是改造成本是否能承受。如果是我,力主全换。

网友O:
回复 网友D:
矿山企业没有几个舍得停球磨机很长时间,球磨机一停,全线停车,但是井下通风、排水等都不能停,消耗很高,所以建设期设备选型和配置就非常重要。

网友D:
这种设备太落后了,也不节能。所以长痛不如短痛,换了吧。

网友P:
向节能方向看吧

网友Q: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电机,学习了,虽然我有电工证,让我整改这个我还是很怕的。。。。。

网友R:
能够节能就改 不能就没必要

网友S:
用矢量型变频器

网友T:
三菱A系列500KW的变频器要十五万多。320KW的电机电压高一等级估计也也差不多。搞个国产的成本也高。

网友U:
如果不用改变转速的,只是作启动的,本人建议不用变频器作启动,用水阻起动器,很适用绕线式转子电机使用,启动电流低,时间短,成本低,维护简单!

网友V:
引用 网友F:
其实如果320KW的马达,在低频5HZ运行时候,如果这时候工艺上的机械负载没有变化的话,需要恒转矩输出的。
矢量型的变频器,在低频状态下,依然会有大电流供应电机运行,为的就是保证电机的输出力矩足够而不被重载堵转导致电机高温烧毁。

这种低频的情况,谈节能也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说的是降低5HZ运行……

网友W:
根据系统的输出转速和转矩选变频器吧,如果不想换电机的话。

网友X:
钱多,烧的慌

网友O:
不管加不加变频,换电机一定谨慎,尤其对球磨机这种负载,绕线式改鼠笼式失败的案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