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5):
1:一台机器上有8个步进电机,50个I\O点。请问是选择运动控制类型的plc还是选普通plc加模块或者还有更加好的方法?
2:步进电机的轴上如果只做一个原点,限位用程序做,这样做可行不?
3:使步进电机回原点准确一点的方法

最近准备做个项目,准备用信捷的系统做,麻烦各位大师给个方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一台机器上有8个步进电机,50个I\O点。请问是选择运动控制类型的plc还是选普通plc加模块或者还有更加好的方法?
2:步进电机的轴上如果只做一个原点,限位用程序做,这样做可行不?
3:使步进电机回原点准确一点的方法

最近准备做个项目,准备用信捷的系统做,麻烦各位大师给个方案!谢谢
用信捷的小型机即可,最多可以驱动10轴。

网友B:
只有一个原点肯定可以的,但是没限位,出问题有可能飞车

网友C:
信捷PLC能支持这么多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做限位很不放心啊

网友D:
.信捷有点不靠谱,还是选择稳定的品牌

网友E:
能用主机做到的就不加模块,加模块成本肯定要高
只有原点,限位是不好装还是不需要

网友F:
8个轴优先考虑XC-DM 60个点的那款,可以控制10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主机做到的就不加模块,加模块成本肯定要高
只有原点,限位是不好装还是不需要
嗯嗯,但不知那步进电机的电流怎么计算的?不知道选择多大断路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8个轴优先考虑XC-DM 60个点的那款,可以控制10轴
嗯嗯,选XD的,谢谢

网友G:
步进电机一般不大。5A的电流。加点余量

网友H:
信捷有两款,XCM60与XDM60都可以,后者带插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主机做到的就不加模块,加模块成本肯定要高
只有原点,限位是不好装还是不需要
嗯嗯,但不知那步进电机的电流怎么计算的?不知道选择多大断路器啊?
查看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产品铭牌,乘以驱动器数量,来计算总功率选型空气开关或者漏电断路器。

网友I:
步进电机不是有标出电流吗

楼主(2017-04-12):
引用 网友F:
8个轴优先考虑XC-DM 60个点的那款,可以控制10轴
嗯嗯,那款不错,再加个模块就差不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步进电机一般不大。5A的电流。加点余量
非常感谢!

网友J:
建议用台达EH3系列,再带4个定位模块。。至少精度和速度还有稳定性可能会比信捷的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