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5):
这里的Pr.1、Pr.2、Pr.3、Pr.7、Pr.8、Pr.9、F、Pr.17这些代码都是啥意思?为何我在手册里找不到这些参数对应说明的文字介绍呢?不理解这些参数各自对应的意思真的没法搞懂这个实操步骤。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没用的,D700的用的不少,在手册里都有对参数功能的介绍

网友B:
真服了你;
PR代表参数号;
PR1 上限频率,在面板上显示P1;
PR2 下限频率;
PR3 基准频率;
Pr7 加减时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服了你;
PR代表参数号;
PR1 上限频率,在面板上显示P1;
PR2 下限频率;
PR3 基准频率;
Pr7 加减时间;
。。。。。。。。。。。。。
哪里能查的到?

网友B:
S500系列使用说明书;

网友C:
FR-S500 使用手册(详细篇)

网友D:
这个老产品,三菱有两个手册,一个基础篇,一个应用篇,两个手册中都有参数相关说明的
基础篇里有这个,如下图

网友E:
你是不是看了最简单的那个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老产品,三菱有两个手册,一个基础篇,一个应用篇,两个手册中都有参数相关说明的
基础篇里有这个,如下图
P0~P79P后面的那个R没有写出来是么?

网友D:
P Pr,两个指的是同一个通讯,参数。

网友B:
呵呵;S500系列数码管只有三位的,所以只能显示P+2位数字;
脑瓜要灵活;

网友F:
楼主看手册要用点心啊 !

网友G:
古董的变频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古董的变频器
应该是经典的变频器

网友B:
呵呵;S500算不上老,10年前还有生产,现在的D700就是替代的;
Z024  A024这些比S500要早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