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控制电路图此图除掉PLC,加继电器怎么改

楼主(2017-03-05):
就地远程控制此图可以实现就地远程控制吗,怎么改线

楼主:
380液位开关控制水泵电路图

网友A:
将液位开关的常开点串入水泵电机的控制回路即可
【方案】
华北工控ATX-6157:高算力高带宽丰富扩展,适用于远程医疗系统

网友B:
24伏的会搞这就不是问题
【方案】
高效监测系统的警报测试:混合测试方法 | 维萨拉 (Vaisala)

网友C:
液位开关串联在控制回路就可以了!
【方案】
倍福TwinSAFE:新一代安全控制器

网友D:
液位控制分进水控制和排水控制,进水控制用常闭点,排水控制用常开点。一般设计时会设计手动自动控制,一旦液位控制器损坏可以手动控制应急。
三人行 必有我师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精密带刀片皮机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搞个图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搞个线路图有没有啊,缺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个图纸有没有,缺个图纸

网友E:
直接把AC380V的液位计放到池子里,有点危险啊。
【方案】
发展公交智能 | 华北工控助力智能公交电子站牌落地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个图纸有没有,缺个图纸
这样的图纸网上搜索多的是,就是最简单的启保停电路将液位开关的常开或者常闭串入控制回路即可。具体串常开还是串常闭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参照电工班长的方法。

网友F:
使用这种液位控制继电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G:
楼主可以用这张图

网友H:
ls的厉害啊,竟然真画了图纸

网友I:
要看继电器线接在哪了才知道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