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5):
日业SY3200,被设置了时间到,哪位老师知道怎么解锁。

网友A:
又是欠款造成的吧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C:
这种锁了估计进设置都需要密码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没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密码知道,但不知道在那一项参数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P0284输入6**2就可以了?

网友E(2018-01-11):
你连门都找不到,就能确定你的密码也是无效的。

网友F(2018-07-15):
接修一台日业3200 45KW变频器.故障现象是上电即报ERP.把参数10-00设为22恢复出厂值无效.用同品牌55KW板子装上试机一切正常.说明45KW CPU板子确实有问题.不知从何下手维修.请楼上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F:
日业3200变频器报ErP故障.查说明书为参数设定故障.也就是说:设定值超出范围.用恢复出厂值无效.即然是参数设置不对.在查各项参数时发现02-00=0003.02-01=0006.02-02=0000.02-03=FFFF.02-04=04不对头.把以上五项参数设为正常值发现还是报ErP故障.到此维修进入困境.请高手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