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柜

楼主(2017-03-05):
想知道些无功功率这方面资料知识的內容,如果自已想动手做一柜补容柜,要注那几方面的技术数据或参数,请先辈解答

网友A:
制作无功功率电容补偿柜,需要知道您的工厂的变压器总供电容量,需要知道您的工厂所有的负载总功率数据,还有大概线圈式负载的总功率数据,比如交流电机,伺服电机,电感线圈等等。

网友B:
我们这是按照电力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三十配的补偿电容器。

网友C:
通常为变压器容量的30%,小容量电机多建议4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假如,电力变压变压器为315kva,怎样配电容器补偿柜的依据或参数,怎样计算出来的

网友D:
1楼基本上都讲到了
常规设计是按照变压器容量的30%-40%进行配置无功补偿
这还要看看现场实际负载情况!

网友E:
主要还是根据你的电机功率来选,如果你的负载都是纯阻性的就不存在无功补偿了

网友F:
菜鸟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G:
自己自作无功补偿柜,首先要知道变压器容量,常规设计为变压器容量的20%-40%,较多采取30%,如1000KVA变压器补偿300KVar;1600KVA变压器补偿480KVar或500KVar;2000KVA补偿600KVar;
还要购买无功补偿控制器一台,电容专用交流接触器,自愈式低压并联电容,电流互感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