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5):
频率面板控制,设置79-3,启动中间继电器控制STF SD,接线没问题,就是不运转,还有什么设置漏了吗

网友A:
频率信号给了

楼主:
好了,公共端接PC

网友B:
呵呵;A800基本的接线与三菱以前的是一样的;

网友C:
还有速度信号选择了没有?

楼主:
搞好了,SD接到PC端就好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大神 我想问一下 积分活动的 葵花宝典  讲的是什么啊 !现在活动过期了,从哪里可以换到这本书啊 !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年底可以兑换;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大神你还有多的吗?你可以卖一本给我学习一下嘛

网友E(2018-03-14):
三菱变频器现在控制端子默认的都是源型的,如果是想要漏型控制,那么内部插线要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