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5):
现在厂里正在维修矿用风机,铭牌基本上都没了,电压等级380-660、660-1140两种都有,请问有什么简便方法检验电机的电压等级。
一般情况下这些风机在660V电压下工作,该条件下660-1140风机星接法工作的话容易烧毁还是只是功率不足

网友A:
自己试不出电压等级的,连修理马达的修理铺,都要依据铭牌参数进行维修作业,可见,铭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还是想方设法获得整套设备的制造商信息,联系制造商获得付费技术支持吧。

网友B:
名牌没有了接线盒里的接线板也没有了么?通过接线板就可以知道是角接还是星接。角接的如果接成星接肯定是功率不足转速不够。

网友C:
用低电压试一下,看能不能运行

网友D:
  这个不是自己能试的吧 ?

网友E:
660v的电机,如果用660v供电就用角接,如果用1140v供电就星接,电机绕组都是工作在660v。

网友F:
380/660V电机用660V供电时星接,660/1140V电机用660V供电时角接。如果不知原电机是何种电压,可以通电带负荷试验,如果电流超标就更换接法。如果连额定功率、额定电流数据都没有,就只能测温升了,只要温升不超就行。一般单位应该有设备档案的,查下图纸就知道电机参数了。

网友G:
温升可能与绝缘等级有关,若不知道此等级,温升是否超标也无法确定吧。

网友H:
可以通过测电流来分析。另外拆开电机查看绝缘处理也能看出一点。

网友I:
你可以拆下电机风叶看看风叶上一般都会打电机型号的,如Y132m-4那就是7.5的如果是y132s-4的就是5.5的这些都是有标准的,如果还不行就你就把电机都接成星型的通660电源再看电流,还有你控制电气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