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的问题

楼主(2017-03-05):
今天龙门吊用的是锥形电机30千瓦,吊重物会下滑吗?因为之前我接触的都是用在电葫芦上面,大吨位的起吊都是转子电机切电阻。
问题二
大小车长期低速不切(不等段电阻)电阻会有什么后果。长期低速运行,电阻一个也不切全部投入,电机能受得了吗?

网友A:
锥形电机是带刹车的,刹车过松就会掉。。带电阻的长时间运行时电阻器会发热。。选择合适的电阻器并保证散热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形电机是带刹车的,刹车过松就会掉。。带电阻的长时间运行时电阻器会发热。。选择合适的电阻器并保证散热良好。。
长期低速运行,电阻一个也不切全部投入,电机能受得了吗?

网友B:
这个我不懂,只能围观一下!

网友C:
   我见过的锥形转子制动电机都是用在5吨以下的电动葫芦上,单速运行,30KW的还没有见过。吨位稍大点的大多使用绕线转子电机,串电阻调速。绕线转子电机的过载能力要比锥形转子制动电机的强。
   绕线转子电机长时间低速运行时,电阻会发热较多,电机此时输出的功率并不大。

网友D:
   我用过小功率的锥形电机,其不工作时是锥体上升刹车的,没有另外增加刹车。

如电阻长期工作会发热的吧

网友E:
小型的锥形电机都是自带刹车,通电不刹车,断电刹车,大型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的锥形转子制动电机都是用在5吨以下的电动葫芦上,单速运行,30KW的还没有见过。吨位稍大点的大多使用绕线转子电机,串电阻调速。绕线转子电机的过载能力要比锥形转子制动电机的强。
   绕线转子电机长时间低速运行时,电阻会发热较多,电机此时输出的功率并不大。
电机长期不切电阻低速运行,对电机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F:
你这大小车是短时点动的,串电阻的,只能是速度低些,电阻会发热,对电机没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大小车是短时点动的,串电阻的,只能是速度低些,电阻会发热,对电机没有影响的
长期最低速,不等段开路电阻,Q0已经短封,电机转子接电阻器Z 1        Z2         Z 3 . ,电阻器电阻值大概量了一下,8      11    17,
试车使用正常,满足生产需要。这生产还说有点快呢,要是切电阻全速运行,更快。

网友G:
真是看不懂,,

网友H:
串电阻的还要定期检查电阻箱各螺丝是否紧固!

网友I:
这种电机后面刹车盘可以调刹车压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大小车是短时点动的,串电阻的,只能是速度低些,电阻会发热,对电机没有影响的
长期最低速,不等段开路电阻,Q0已经短封,电机转子接电阻器Z 1        Z2         Z 3 . ,电阻器电阻值大概量了一下,8      11    17,
试车使用正常,满足生产需要。这生产还说有点快呢,要是切电阻全速运行,更快。
是不是他要求运转时要速度低,还要平稳啊,这个选变频器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板要求省钱,就给我们2天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终于完活了。
变频器肯定好,但老板不想投资大。

网友C:
    8楼师傅说得对,绕线转子电机低速运行不会影响电机寿命,反而会延长电机寿命。因为转子串的电阻越大,转子线圈中通入的电流越小,电机发热越小,电机输出的功率就越小。
    在起重负载中,我不赞同用变频器控制,这是由于提升重物时会经常过负荷,而放下重物时,电机常常会处于发电状态,动作非常频繁。这种恶劣工况会造成变频器故障率比较高。还是绕线转子电机更可靠、耐用。当然,如果变频器用在行走机构中还是比较可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感觉变频器控制风机 泵类 水平移动设备比较可靠,起重提升频繁动作,不仅反应动作迟缓,而且也不如绕线电机故障好查找。开过绕线电机的司机都说变频器控制的反应特别慢,不好使,效率太低。

网友J:
设计时应当就会考虑这些问题,当然楼主的考虑也是合理的;觉得1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形电机是带刹车的,刹车过松就会掉。。带电阻的长时间运行时电阻器会发热。。选择合适的电阻器并保证散热良好。。
长期低速运行,电阻一个也不切全部投入,电机能受得了吗?
不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在不超负荷情况下。只是电机功率小了。。

网友C:
   我们以前在检修天车时,由于啃轨,天车起动不起来,我们要求天车工直接推高档,这样天车才能起动起来,转子串的电阻降低了电机的功率。

网友K:
锥形电机带刹车装置,可以调整下刹车松紧,调速是串接电阻的,工作时是要发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天车啃轨要重视,严重磨损轮毂。

网友L:
锥形电机是带刹车的,刹车过松就会掉。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锥形电机是带刹车的,刹车过松就会掉。
刹车不能过松,不能超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