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5):
在罐体上方安装音叉开关,高液位报警。电磁阀是好的,音叉开关拆下,通电实验,报警器不响,怎样鉴别好坏。谢谢

网友A:
超声波之类的吗?

网友B:
能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C:
没用过这种开关,前几天在广州展会上见过,通电会摸到振动

网友D:
有液位没输出就是坏的吧,我们一般就更换。

网友E:
只听说过音叉开关;
通电实验,报警器不响,不知是指音叉开关、还是拆下音叉开关后应有的反应。

网友F:
表述不清楚。
一、检查音叉开关是否正常。二、检查音叉开关接线是否正确。
音叉开关触点有继电器和晶体管形式的。如果是晶体管,又分NPN和PNP,不同的接线方式对应不同的高低液位应用。检查音叉开关是否动作,可将音叉开关握在手里,看是否有输出。悬在空中是常态。晶体管类型的音叉开关可做简单的开关量信号使用,而不同直接驱动大功率负载,楼主可以检查一下报警器功率是否过大。

楼主:
咸总就是高,高人呀

网友G:
特意百度了一下!这个音叉开关应用在高粘度液体上,在黏上液体干燥后会影响性能吗?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H(2017-12-10):
我们测量冷却管道液位就用到了音叉开关,E+H 的